[Other] 看下这个 U盘是什么芯片是TLC的还是MLC?

楼主(2023-04-24):
用batocera plus 做了个U盘游戏系统,用芯片无忧看了下 能看出 U盘是什么芯片 ?是TLC的还是MLC?多大容量吗?

网友A:
截图上不是有芯片的型号:群联 PS2251-09

网友:
信息太少了  看不出来

论坛有一个   ChipGenius  这个工具     你检测一下吧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

网友:
颗粒编号都没看不出来...

网友:
为啥用U盘无忧不用ChipGeni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上不是有芯片的型号:群联 PS2251-09

他想问闪存不是主控

网友:
自己找个大文件,拖进去看看就知道,直线基本就是MLC,波浪不是TLC就是QLC,对这个主控不清楚支持什么闪存!

网友:
软件提示的联网看看能否有更多的信息

网友:
估计是TLC了,这年头MLC不好找

网友:
应该是TLC吧

网友:
文档里找到同固件版本,看来大概是B16A之类的

网友:
MLC  U盘几乎都没有了,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