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inter颗粒量产显示check ISP mode fail(7A)

楼主(2023-04-24):
请教一下,问什么英特尔的颗粒。报这个代码,我有两块盘都是报这个代码inter颗粒量产显示check ISP mode fail(7A)。
有的时候也报Erase system block fail(51)

网友:
跑个RDT看看吧

网友A:
有个ce炸了
钩上ch/ce map,再钩上ch0和ce0、ce3开卡

网友:
哈哈,有些热闹啊

网友:
多试几个2258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ce炸了
钩上ch/ce map,再钩上ch0和ce0、ce3开卡

我是单颗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ce炸了
钩上ch/ce map,再钩上ch0和ce0、ce3开卡

CH0,我开卡了只有3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