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明兔FW21PRO这个手电的后盖有卖吗?

楼主(2023-04-24):
你们好!
请问,这个手电的后盖有卖吗?或者平替,谢谢了,型号是雷明兔FW21PRO;
问了TB卖家,问不出个屁。

网友:
几百块买的手电,服务这么差吗?
还是10几块的好啊,坏了不心痛

网友:
铺铜没掉的话焊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预热一下,然后焊回去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