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ELLI电助力自行车转把损坏更换

楼主(2023-04-24):
同事的BENELLI电助力自行车,前几天降大雪后孩子上学骑行摔倒致右车把损坏

这里断裂

霍尔器件也丢失了

同事网购的转把

与原车的对比短0.5cm左右

外接5V供电测试

转动有电压变化

热熔胶固定的线束

焊除引线

上车固定新转把,导入原车控制线并铝丝固定

焊好原车控制线与新转把霍尔元件

安装护盖

上电测试调速正常

楼主:
损坏的转把简拆

网购的49E线性霍尔器件,由于损坏的转把碎块缺失较大而放弃维修了

网友A:
老哥那还在下大雪,然后娃雪地飙车。。。。。同事不懂怎么修,但能把转把买对了就必须给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那还在下大雪,然后娃雪地飙车。。。。。同事不懂怎么修,但能把转把买对了就必须给好评 ...

先期告知网购了49E线性霍尔器件,由于损坏的转把碎块缺失较大而放弃维修了

楼主:
此电助力车48V7.5Ah锂电池拆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366-1-1.html

网友:
看这车颜色,车主人是女生吧?

网友:
既然拆开了怎么不把霍尔引脚用胶封一下

网友:
不说刷程序,就是外壳处理都觉得手艺精湛

网友:
我也换过转把,用了二十多年,负责回弹的弹簧圈腐蚀了,坏了只能换。

网友:
这车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期告知网购了49E线性霍尔器件,由于损坏的转把碎块缺失较大而放弃维修了 ...

我说的么,转把这东西不起眼,但想一次买对,对于不懂的人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B:
修复的不错,短的那几毫米似乎没有影响。这个车价值不菲吧,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通用的?感觉电动车的看着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助力车轻便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的不错,短的那几毫米似乎没有影响。这个车价值不菲吧,看着做工还行。 ...

据说是3.7k多。。。

网友:
这车看着就瓷实

网友:
这个车应该很轻便,指针万用表有年头了吧~

网友:
车子不错,我有个同款万用表可惜坏了

网友:
这个使用的是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