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研究飞利浦牙刷机械振动头不正常问题

楼主(2023-04-24):
飞利浦电动牙刷是牛叉的存在,但是它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振动减弱或者叫无力等等振动故障。
一,比较简单的振动减弱,是振动电机与磁铁非接触传处间隙不正常,只要是紧固螺丝松动而造成的间隙过小,甚至于吸附在一起,要是这样,只要松螺丝,调整好间隙就行了,间隙要求不高,0.5—0.8就行。
二,等于玩完的振动异常是,传动部件歪斜,今天就是研究这个问题,拆解下每一个部件,找找问题。
大家看图吧,不复杂,为了便于分析,图片尽可能多传一些。但是到最后,还是没弄明白,问题在哪里?传动部件为什么会歪斜?

网友:
这个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我之前写的关于飞利浦电动牙刷的维修贴,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我碰到的两例,一个是磁铁移位,你说的第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负责摆动的金属件疲劳断裂,你检查一下那个4爪金属片。飞利浦声波牙刷多是左右轻幅摆动工作的,承载摆动工作的金属件扭来扭去,时间久了 不可避免的会因金属疲劳而断裂。你这个情况 像是爪没有断裂 但是状态不好了 4个爪应对扭力时形变不一致了。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2843-1-1.html

网友:
飞利浦的电动牙刷还是不错的,就是太贵

网友:
老飞利浦电动牙刷看着都养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了吗

这个与进水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的两例,一个是磁铁移位,你说的第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负责摆动的金属件疲劳断裂,你检查一下那个 ...

是的,没有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2843-1-1.html

知道哪里坏了,还是你厉害,拆解中都没有发现那个像草帽的东西是干啥的,原来是彻底粉碎性分离了

网友:
现在的东西越做越复杂了,以前就一个小马达

网友:
没用过飞利浦的,不知道优点在哪?国产大多是那种电机式往复震动电机,刷牙效果也不错,机构简单的多,使用寿命长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断裂。

这里粉碎性分离了,2图小东西就是1图中间的螺丝孔的一部分,牙刷机械振动就是这个螺丝孔两端细金属片状弹簧,3图介绍了设计初衷。

网友:
装上还能用吗

网友:
很认真的拆解

网友:
虽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变形,我只是觉得材料都有它的极限使用寿命,当然不同的条件下也不相同。电动牙刷出现故障的最大问题的进水受潮,机械部分电子方面性能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网友:
这个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