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改可调电源 加恒流恒压指示灯 闪动的原因是电压取样电阻没有并电容

楼主(2023-04-24):
明纬S350及贝尔电源改大范围可调快速泄压及恒流恒压指示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ATX 明纬改可调电源494 恒流恒压 CC CV指示灯电路 LM393 LM358怎么最稳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前面做了几个LM393指示灯板,但是两个稳定, 一个就总闪烁。

越想越糊涂,给板子LM393加反馈,改上拉电阻。。。还是不能改进。

但还是有问题,其实方法不对,最早就应该想到,在闪烁的情况下,量输入电压,,,对吧!!!

一量,1脚过来的电压,有明显跳动。哈哈。原来是电源的问题,再一看,人家给的改装图上面一个取样电阻,,,RV,一定并个1U电容。105

我实验了下,马上就解决了。

另外两个不闪的原因,板子上有4.7K加103电容组成的电路,并在电压取样电阻上的。。。

楼主:
RV     R38  是电压取样电阻。

楼主:
4.7K串联104电容。。。并在一个电阻上,这个是不是尖峰吸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4.7K串联104电容。。。并在一个电阻上,这个是不是尖峰吸收?

应当是,特别是开机瞬间,让反馈电压快速过来,加快响应,防止电压过冲。
另外,估计还起消震作用,让波动电压加速回馈,提高交流响应速度。

我也改过ATX,做的板子这电容漏线路了 ,
开始试着很好,后来莫名其妙带灯闪动,补上就好了。

网友:
我搞了几块3842的,电动车充电器改很方便,自己打板更好看,变压器用原来的就可以

网友B:
我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759-1-1.html  明纬 S350 电源改装的问题答疑解惑专用贴 的 19楼早就提过,在电压反馈电阻上并个104电容可以有效改善自激,但这个电容太大,会降低电源的动态响应。你的可能也有低频自激,只是你没有用示波器看输出,不知道而已。所以还是你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759-1-1.html  明纬 S350 电源改装的问题答疑解惑专用贴 的 19楼早 ...

多谢回复,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特别是开机瞬间,让反馈电压快速过来,加快响应,防止电压过冲。
另外,估计还起消震作用,让波 ...

减缓取样电压上的波动。这个电压可以很大的,几乎是全部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动

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动,不就是输出电压的波动吗?低频振荡。正常电源稳定后不应有波动,只是在刚进入限流时有点轻微的变化,我的理解只能是494中的二个误差放大器在互相打架,限流开始了,输出电压有下降的趋势,所以一个要保持恒压,要提升电压。而另一个限流了,要降低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动,不就是输出电压的波动吗?低频振荡。正常电源稳定后不应有波动,只是在刚进入限流 ...

总之,在取样电阻上,无论电压的,还是电流的,都应该并电容,或者阻容网络。

就这么重要特别是给494输入,393输入端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之,在取样电阻上,无论电压的,还是电流的,都应该并电容,或者阻容网络。

就这么重要特别是给494输 ...

电压取样电阻,从整个电路上来说,就是个负反馈电阻。是需要电容的,形成交流负反馈。明纬 S350原机电路图上的 C19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取样电阻,从整个电路上来说,就是个负反馈电阻。是需要电容的,形成交流负反馈。明纬 S350原机电路图 ...

是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故,搞了我一周多。不闪动,让人安全多了

你的恒流指示电路是对的,我后来换了LED颜色,很有用。那个10K电阻,用个贴片的直接焊在板子上了。

电压就是直接接的辅助电源上。494的辅助电源,也改成17.6V,原来板子上的。

楼主:
这个说明,改ATX可调电源是挺深刻的思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明,改ATX可调电源是挺深刻的思维

ATX改可调,比较麻烦,想电压高一点,还得重绕变压器。
宁愿玩明纬,电路图,PCB对照图,改装方法,网上一大堆。
不象ATX各家的都不一样,好处是他本身有个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改可调,比较麻烦,想电压高一点,还得重绕变压器。
宁愿玩明纬,电路图,PCB对照图,改装方法,网上 ...

你说的非常对。。

不过我已经改了5个ATX了。手特别痒。哈哈

楼主:
电阻电容串联后接地,主要作用是消除尖峰电压。电阻起到阻尼的作用,电容利用其通过信号的频率越高而容抗越低的特点,为高频信号提供通路。这样就可以把尖峰电压转换成热量消耗在电阻上,从而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一般叫阻容吸收回路,与可控硅并联,可以和交流线圈并联,开关触点并联。

楼主(2023-11-10):
反馈的电阻上,信号微弱,容易波动

楼主(2024-02-07):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故,搞了我一周多。不闪动,让人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