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改电池usb双头

楼主(2023-04-24):
这个做好了很长时间了,一直用可调电源,这两天买了插头与12v诱骗器,今天有空改了一下双头,在A3转换头上安个插座,这样,电池与充电头都可以用了。诱骗器还缺个外壳。

网友A:
不错,功率能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功率能达到吧?

很快就热了能化锡,干小活应该没问题,没测功率的东西。

网友:
12V功率不够吧,不是每一个快充头都有五六十W的,不如用20V PD诱骗,用65W氮化镓头就可以,20V电池没问题

网友:
诱骗板可以用U盘外壳,或者直接热缩管夹热熔胶大法

网友:
12V,大约18W,焊小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就是体积大了点,不然装在握把里面就好看了。

网友C:
觉得诱骗小板焊一个DC母座更好

网友:
12V电源比5V高端适配器便宜多了。

网友:
真是做的精巧

网友D:
室内、室外都能用,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体积大了点,不然装在握把里面就好看了。

握把里是T12控制板,从立创打的板子,我以前发过贴,也是第一次焊贴片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诱骗小板焊一个DC母座更好

刚开始想焊母座,后来合计怕丢了,就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室外都能用,确实方便

就是想拿室外焊,改一下电动车插头。

楼主:
就没有人发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