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电脑突然无法识别安国主控优盘了

楼主(2023-04-24):
有坛友遇到这种情况吗,以前可以识别,最近突然无法识别了

自从插了这个u盘后,安国的开卡工具就无法识别主控了

网友A:
量产工具目录下有个安装/卸载驱动的程序LoadDriver,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护U使者>修复、清理一下/重启后就可以解决,如下图:

网友:
该重新量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目录下有个安装/卸载驱动的程序LoadDriver,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2个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