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二手维修机111/112拆机测试

楼主(2023-04-24):
福禄克111/112是福禄克已经停产的外形比较小巧的型号,基本功能和配置跟115相似吧。
虽然已经停产,但是仍然坐拥不少粉丝,二手价格也不算便宜!
这表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小巧,二是容易断轴!
你可以去二手市场随便搜一下,基本上在售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转盘断轴的,很多断轴出售的,也有断了后改装的,还有更换替代转盘的。。。。。
111/112属于福禄克正统产品,不像15/17  101之类的专为中国等市场推出的低端型号!
既然是正统产品,主板用料做工还是一贯的福禄克水准!但是,问题也比较突出,就是断轴,背撑也容易断!
整体来说,屏幕小,字体小,由于转盘比较小,操作手感一般!
速度方面,整体速度接近115/117的水平,电压档略快于115/117,其它档位尤其是电容档,基本上被115/117按地上摩擦!电容档还有个自动量程识别不太合理的问题,由于是1开头的量程,测量1开头的电容,很多电容大概率会用大一个的量程去测量。
精度方面,不好做判断了,是二手维修机,精度没有参考价值了!由于这块表之前有故障,显示----四条杠,主板也有漏液腐蚀痕迹!找朋友更换了一个大骗子,换了排阻!现在基本能用了,但是,个别档位精度有问题,有时候测量还不稳,电流档有底数!
111/112有很多版本,主要是主板用料有区别,比如大家喜欢的双排阻版本!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表,太小了,操作不舒服,屏幕字也小!还容易坏!停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好像官网找不到这个111的校准手册吧,也不知道怎么校准的,看网上很多人的111二极管档位有底数,其实啥都没坏,就是校准一下就好了,看来111还真是福禄克问题最多的表啊,难怪停产了

网友:
fluke 的表 看着就象艺术品

网友:
体积比115小一圈,确实小巧。

网友:
楼主的个加上个大耳朵黄皮就完美了,个人感觉111、112还是挺不错的电工表,这个版本有所简化,还是可圈可点的,111、112是可以单档位校准的,交流档还需要900HZ标准源,没有专业设备的话可以仅校准某个档位的,其他可以跳过!

网友A:
测试工具出卖了你

楼主小号被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工具出卖了你

楼主小号被封了吧

好多年前注册过一个号,给群友们使用,后来咋样了就不知道了。。。。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等着找回来看看还有不,账号都想不起来了

网友:
做工用料都很不错

网友(2023-06-11):
看来这款表,丢失校准数据还是挺多的。

网友(2023-07-13):
大家有碰到这款表二极管档不是OL,出现1.XXX,有維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