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GM10A电水壶不上水,拆开看看

楼主(2023-04-24):
有一台荣事达GM10A电水壶不上水,按键都正常,拆开看看

外观

功能按键

背面

型号

2014年

里面电路板

上水电机,都锈了,测量电机是好的

电路板都集成了,控制显示,电源

单片机打磨了

控制加热的继电器

viper22A

431

初步测量这个管子可能坏了,控制电机的,懒得修了,上水管里面都锈了,就当普通电水壶用

谢谢观看!

网友:
能修就修上吧

网友A:
上水管里面锈了,估计是坏了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
还是手工方便,这种东西,没多久 还是要坏的。

网友B:
应该就是水泵坏掉了

网友C:
污垢太多了,清理一下

网友:
荣事达不错的

网友D:
坏了的三极管2sd882参数:40V     3A     10W   很多管都可以代用。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E: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楼主:
修的话要把弹簧换掉,否则太脏了,弹簧也不好找,就当普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水管里面锈了,估计是坏了有一段时间了。

是有一段时间,一直当普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水泵坏掉了

量了一下,水泵好像没有坏,是D882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污垢太多了,清理一下

不准备搞,就当普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了的三极管2sd882参数:40V     3A     10W   很多管都可以代用。

不准备修,换了还得搞生锈的弹簧,麻烦,就当普通用

楼主:
还行,用了这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还行,用了这么多年

网友F:
还得换不锈钢弹簧和硅胶管,楼主觉得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得换不锈钢弹簧和硅胶管,楼主觉得太麻烦

是啊,合适的不锈钢弹簧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