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BIWIN佰维车载SSD C1004 256G重新开卡

楼主(2023-04-24):
找到一个老固态 256G的 网上还没找到拆解照片
还是拆开拍个照片 2258H+B16A 轻松开卡 速度上跑不满
话说这个贴满是不是有2T的容量了?

网友:
佰维存储的产品?

网友:
既然老固态,勿要求过高

网友A:
ce少了,再贴两片,就能跑满sata了
这板子做工非常好,供电足,我自用的一片,8贴NW821,2T没问题的
强迫症可以,16贴NW927,刚好贴满,2T容量

网友:
佰维给HP做贴牌,感觉做工可以

网友:
用过百维自封颗粒的SSD,感觉还是行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B(2023-08-03):
引用 网友A:
ce少了,再贴两片,就能跑满sata了
这板子做工非常好,供电足,我自用的一片,8贴NW821,2T没问题的
强迫 ...

大佬 这个板子要跳线吗? 有没有跳线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这个板子要跳线吗? 有没有跳线图?

1  2  4 不用跳线,8ce背面跳线全部跳0R,
1贴位置:正面左上角
2贴位置:正面第一排1,第二排1
4贴位置:证明第一排1 3,第二排1 2
8贴位置,正面贴满

网友:
好空旷的感觉,没必要用这么大的pc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2  4 不用跳线,8ce背面跳线全部跳0R,
1贴位置:正面左上角
2贴位置:正面第一排1,第二排1

感谢老大详细解说

网友(2023-09-11):
这板子土狗在哪

网友:
有张图,供参考。

网友:
上个贴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上传失败,重新发一次。

网友:
做工是真不错啊

网友(2025-02-18):
佰维企业盘做工精致

网友:
板子设计有掉电保护swich?重新开卡后,固件还能驱动掉电保护功能吗

网友(2025-06-07):
引用 网友A:
ce少了,再贴两片,就能跑满sata了
这板子做工非常好,供电足,我自用的一片,8贴NW821,2T没问题的
强迫 ...

大佬,还在玩这个板子么?想问一下16贴怎么跳线

网友:
板子做工很好。

网友:
这个板子支持2CE*16吗?支持的话,该怎么跳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