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测量 mos管的导通内阻

楼主(2023-04-24):
跟着 大神 学做 点焊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805-1-1.html),这个 导通内阻 是怎么测的?
大神测量图

一样的板子 但是芯片换成G011N04
这是 力创 商城查到的 数据,

是不是 在G、S级加个电压就可以了? VGS是开启电压?

谢谢指教

网友A:
是的,VGS加上就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VGS加上就导通了

试着 加了 12V,正负极调了也试了,好像没通

网友:
R=σV/σI,等效电阻=电压变量/电流变量。

网友:
压降/通过电流不就得到等效电阻了吗?

网友:
GS电压没接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着 加了 12V,正负极调了也试了,好像没通

12v电源的负极要接mos的D级上,G级接12v正极才可以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着 加了 12V,正负极调了也试了,好像没通

没看到GS上有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GS上有接线

那 2个 表针 是12V,去点了 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2个 表针 是12V,去点了 一下

12V要一直通着,这个电路应该有GS放电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源的负极要接mos的D级上,G级接12v正极才可以导通

试着 如你所说位置 加了电压,但是 毫欧表 还是没有读数
是不是 不能直接测量?搭个电路  来测,不会

网友:
G极与S极间加12V电压就会导通,注意极性G正S负,即可测D极与S极电阻。

网友(2024-10-28):
学习一下,有机会测试下管子的内阻

网友:
蚂蚁保护板炸管,刚好测试下内阻

网友(2025-04-30):
接5-10V电压,N沟道G+/  S-,p沟道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