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各位大神YS9082HC颗粒29F01T2ALCQK1开卡工具谢谢

楼主(2023-04-24):
各位大神YS9082HC颗粒29F01T2ALCQK1开卡工具谢谢

楼主:
下载了几个都不行,没有自动查到颗粒

网友A:
得一微的工具不多见

网友B:
你要去设置里面收工自动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去设置里面收工自动选

找了四个,都没找到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一微的工具不多见

目前搜到4个,都没有匹配的固件

网友C:
N38A  PF29F01T2ALCQK1 专用包,注意用7z压缩软件解压缩才可以。

YS9082HC N38A.7z.Z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N38A  PF29F01T2ALCQK1 专用包,注意用7z压缩软件解压缩才可以。

你好,量产提示 4K 读性能异常。。

网友:
按下图步骤提示修改一下,把SnapRead选项关掉,再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量产提示 4K 读性能异常。。

研究后现在显示写表失败。。ono。。。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研究后现在显示写表失败。。ono。。。

按上面的设置修改,再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上面的设置修改,再开卡试试

嗯嗯,超级感谢,昨天一头雾水,今天休息在家,等明天有空了再试试。
而且发现个奇怪的问题,之前需要短接rom,后面弄得就没效果了。通电即rom模式,不过这个颗粒怎么样?有没必要折腾?也是朋友的淘宝电脑买的。。一开始看成七彩虹了。。看拼音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上面的设置修改,再开卡试试

你好,按照方法试了几次,现在提示写表失败。。好坑啊

网友C:
写表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自己打开UI_3目录下的ErrcodeDescribe.csv用量产错误代码查找,找到具体原因研究解决。

楼主:
重新把程序恢复后,现在提示ADJ scan fail,大神有微信吗?加我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上面的设置修改,再开卡试试

颗粒的信息

Total 2 Channel
Total 1 CE
Total 1 Die Per CE
1 Plane
18592 Page Flash
9216 Page
1032 Block
-------------------------------
DRAM:0Mbit
-------------------------------
Disable Internal Interleave
Disable Interleave
1-Way Interleave
Single-Die
-------------------------------
TLC Flash
Ansy Mode
Multi-plane Mode
-------------------------------
Enable Multi-plane Read
Enable Multi-plane Program
Enable Cache Read
Enable Cache Progra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表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自己打开UI_3目录下的ErrcodeDescribe.csv用量产错误代码查找,找到具体原因研究解 ...

估计是颗粒不行了,提示CE更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颗粒不行了,提示CE更换。。

点颗粒状态信息前面的大1字,看一下你自己的ch和ce状态信息,然后对照调整参数设置界面里的 CH/CE映射 选项,怀疑是ce设置有错;勾选 CH/CE映射 选项,然后按照大1字里的正确ce编号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颗粒状态信息前面的大1字,看一下你自己的ch和ce状态信息,然后对照调整参数设置界面里的 CH/CE映射 选 ...

嗯了,分别勾选了几次都不对,不懂怎么操作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颗粒状态信息前面的大1字,看一下你自己的ch和ce状态信息,然后对照调整参数设置界面里的 CH/CE映射 选 ...

勾选CH0和CE0,量产通过,出来个1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