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水草灯电源适配器换电容,居然爆炸了。。。。

楼主(2023-04-24):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水草灯频闪,然后拆开电源适配器发现两个电容鼓包了
具体见帖子:拆修一个水草灯的电源适配器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懒得点那个链接可以接着看,鼓包是这样的↓↓

两个鼓包电容规格是25V 680uf。
秉着能省就省的原则,找了两个“25V 470uf”的电容换上了,
然后通电了,水草灯果然不闪了,
过了大概五分钟吧,听到了“pang”的一声,发现水草灯变暗了,但是水草灯居然还在亮着。
然后看了一下电源适配器,发现电容居然爆炸了。
是这个样子,炸的都是纸的粉末,缝隙里面都是,清理了好半晌,

本想着还是需要买一样的电容换上吧,不能省了,
然后琢磨琢磨外壳炸成什么样了,发现这个电容居然是“10V”的。
果然大意了,以为大小和外观差不多,规格应该是一样的呢,没想到电压不同,浪费了一个电容。
这个是三个电容的外观对比。

然后又找了一个25V的电容换上了,现在水草灯开了一个小时了吧,还算稳定,
只是电源适配器摸着有点热,不知道是不是换了小电容的问题,也可能本来就热吧。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
哈哈,提前庆祝51。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还以为极性装反了,万万没想到既然是这个~~

网友:
容量太小,负载吃不消,就挂了。

网友:
你太粗心了这也能错

网友:
安全点,还是找比原来规格耐压更高点的电容,没看伏数,楼主这次大意了

网友:
电容电容,有容乃大,相同电压,体积越大乃越大

网友:
这错误不该犯

网友:
想要不热,换个更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这个很危险的   检查一下整流

网友:
电容爆炸好像都是这样的,只要有空间,都会看到电容纸屑

网友:
大意了,惯性思维造成的。

网友:
那边刚说你这充电器不错大厂出品呢 这边就出事了

网友:
还以为极性反了,原来是容量小了。。。

网友:
看一下标题,以为正负极安装反了,是选电压低了。电容漏电流增大,电容发热,最后爆了。换耐压高一些电容更稳定一些

网友:
估计是高温加上密闭空间,结果爆了

网友:
极性电容是不是装反了,又或者耐压不够

网友:
换大不换小

网友:
看了下,大家都是同个想法

网友:
楼主威武,将不想要的电容点着当鞭炮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