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无线宝路由器启动不正常,故障灯红灯故障?

楼主(2023-04-24):
启动不正常,故障灯红灯!有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故障?这个是跑马程序跑出来的,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这颗芯片有点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122-1-1.html 好像是同款呀

我的是开机红灯亮一下,然后等个几秒又亮,不断的重启

网友:
我是鲁班64G,比较容易死机,有时候要重启几次才正常

网友:
固件挂了吧

网友:
log没贴全,看不出哪里报错

网友:
log没贴全

楼主:
都在这里了,麻烦大家看一下。

网友B:
如果不用跑分了的话直接刷个集客ap用算了,稳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跑分了的话直接刷个集客ap用算了,稳的很

怎么刷有教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跑分了的话直接刷个集客ap用算了,稳的很

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刷有教程吗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144492-1-1.html,这个,或者百度搜无线宝 kvr漫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教程吗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144492-1-1.html,这个,或者百度搜无线宝 kvr漫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144492-1-1.html,这个,或者百度搜无线宝 kvr漫游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3-07-13):
刷固件吧

网友:
是因为最近有程序员跑路吗,我记得官方有修复程序和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跑分了的话直接刷个集客ap用算了,稳的很

求教程,谢谢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