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RK6006稳压电源模块安装使用

楼主(2023-04-24):
以前买USB电压表时买的睿登产品,后来上市的RD6006 也是第一批购买的,这次睿登又推出RK6006,这种小型的模块看看还正适合桌面使用,就买了一台,然后画了一个盒子,然后切割,静电喷塑表面,安装,开关电源也选的小型的,整体还不错,给睿登也提点建议,输入输出接线端子有一个拧紧就出去了,可以给供应商提提意见进行改进,支持使用国产的端子,只有使用量上去了质量才会不断提升!序列号也够2

网友A:
这个活干的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B:
做的真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活干的漂亮,谢谢分享!

贵在折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精致@!!!!

呵呵,一点点爱好,折腾折腾!

网友C:
连工带料盒子3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漂亮

兴趣使然,折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工带料盒子300

木有木有,只能是找资源,自己画图,找朋友帮忙!

网友E:
该模块功率有多大哦,我看起了你那表头,是恒流恒压可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模块功率有多大哦,我看起了你那表头,是恒流恒压可调的吧

360W,恒流恒压都可以,日常使用能满足!

网友:
外壳做的漂亮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正在发愁怎么安装呢,楼主这个电源是几V的那家买的,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正在发愁怎么安装呢,楼主这个电源是几V的那家买的,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

百思泰品牌的,180W双路输出,最高33V,用着还行能满足一般需求!

楼主:
折腾而已,呵呵!

网友G:
比我这款功率大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我这款功率大很多很多,

台式机电源很好的,可以尝试提高电压,如果不使用大于12V电压也挺好的!

网友H:
外壳设计的可以,要是螺丝能用沉头的应该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壳设计的可以,要是螺丝能用沉头的应该更好看

为了轻便,用的1mm钢板,没办法用沉孔,批量使用可以考虑铝板,呵呵!

网友:
这款电源是60V 6A的,那是否是30V时能输出12A,10V时能输出36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