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个瑞凌WS60/WS200S氩弧焊机,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3-04-24):
以前买了一套氩弧焊机,这里是一套,焊机,气瓶,焊丝,自动变光面罩,焊丝,瓷嘴几个,钨极,钨针夹,还有几双羊皮手套……,气瓶里还有大半瓶气,平时做点小活儿,就用它了,焊完了很多时候不用打磨,尤其是薄板儿,比电焊机好使多了。

前几天,看到有人出焊机,三个,一个无气自保焊,俩瑞凌氩弧焊,一台WS250,一台WS200,原来喊标准语要的是WS250,让卖家拍焊机标牌来看看,最后确定要WS200这台,卖家也没挑毛病,敲定,转钱发地址。
今天到货,上次车牌的事嘛,大伙有人说不拆一拆,对不起大家,于是,这就拆一拆,给大家看看,还一拆就俩!对比对比。
WS160是我常用的,内部比较脏,ws200 是刚到的,内部竟然干净的很,铝翅片有黑色和白色粉尘,外观有各种擦伤,还有磕碰痕迹,边角磕碰和风扇网子略有锈迹。
上家后配的电源线,比较粗,有4平方了,两脚公牛插头,配的硅胶管,不锈钢喉箍这么些年了仍然光亮,焊把插头和地线插口很干净,无氧化以及打火痕迹,内部干净,无拆无修,看来上家是善待工具的人,这点必须好评。
WS160和WS200,内部查了一下一个逆变变压器,上下板各差两对管子,其他的都一样,重量相差也不多。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从背面可以看出你平时使用的时候没怎么注意做好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背面可以看出你平时使用的时候没怎么注意做好保养!

焊机保养,是指过段时间用压缩空气对内部进行除尘?空压机抱楼下了,改天拎上来得吹一吹,平时用的不多,前两年也忙的没顾上用也更没顾上清理。
外观的磕碰划伤嘛,我本来就不是多在意这个,家伙事好用第一重要。其实,两台都是二手

网友B:
不懂,就看一个很旧呀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WS200二百多一点,WS160带瓶子花了70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看一个很旧呀

本来就是旧的呀,WS160到手应该五年了,WS200虽说刚到手,看做工,应该比这个160的更老不少

网友C:
找到了:瑞凌WS200氩弧焊机,带输入线,通电灯亮风扇转,短路开关有滋滋声       180元出

网友:
两台焊机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瑞凌WS200氩弧焊机,带输入线,通电灯亮风扇转,短路开关有滋滋声       180元出 ...

对,7Q的,原来要WS250,后来改要的200。
今天早上才看见又出了一台WSE,我想要的是WSME,前阵子有人出,价格钱包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7Q的,原来要WS250,后来改要的200。
今天早上才看见又出了一台WSE,我想要的是WSME,前阵子有人出, ...

钱包疼?肉不疼就可以。

网友:
两台焊机都不错,型号不同用料有些差别

网友:
焊机看着不 错

网友E:
现在这东西都便宜了,当然你这个是二手的更便宜,想当年我花了630买了一台就为了焊我那个电三轮的车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东西都便宜了,当然你这个是二手的更便宜,想当年我花了630买了一台就为了焊我那个电三轮的车座子 ...

630?没这么便宜吧,我当初买ZX7/200T,也得六百多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钱包疼?肉不疼就可以。

让婆娘看见,就不只是钱包疼,除了肉疼,还得加上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婆娘看见,就不只是钱包疼,除了肉疼,还得加上蛋疼

评论比主题热闹,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婆娘看见,就不只是钱包疼,除了肉疼,还得加上蛋疼

她让你蛋痛,你让她奶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