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双硬盘切换器的电路图

楼主(2023-04-24):
根据论坛里坛友伽马射线的电路图做了两个,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老是出问题,不是斯密特触发器芯片坏,就是MOS管坏,换过好几次cd40106了,还是这样。在淘宝上也看到有人卖这个东西,但是电路略有不同,是用光耦隔离的,芯片不知道用的是哪个,哪位大神能复刻一下?

网友:
看起来可以

网友:
我是搞了个5.25硬盘热插拔盒装在机箱上,手动切换硬盘

网友:
一般的成品都应该差不多吧,不然他也不敢拿出来卖吧

网友A:
双硬盘切换,不用这么复杂,双刀双掷开关就很好,缺点是不能热切换。
当然要选质量要好一点、额定电流大一点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硬盘切换,不用这么复杂,双刀双掷开关就很好,缺点是不能热切换。
当然要选质量要好一点、额定电流大一 ...

再牛逼的机械开关也比不上电子开关耐用,如果是控制电灯那倒无所谓,但拿来控制硬盘电源还是选电子开关好一些。俺之前就是用双刀双掷开关来切换硬盘,后来因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硬盘出了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开关就解决的事何必这么复杂

开关触点会接触不良的,而且容易被小孩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