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3D打印机加个红外激光

楼主(2023-04-24):
收了个红外激光器,给2A电流可以雕刻纸板木块和PCB绿油漆层,实际使用不需要上大功率大电流,合适就好了。

加入红光,开盖调整红光进入光纤后用 铸工胶 密封防尘

PETG材打印的镜筒

由于定位的需要,加入了红光

刻出的线小于0.2mm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给3d打印机加了一个激光打标的功能

网友A:
给2A电流,是几瓦的红外?CO2刻章那种都几十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2A电流,是几瓦的红外?CO2刻章那种都几十W了

别和打标机相提并论,我玩这个只是个红外光源,用凸透镜相红外光聚焦到一个小点上而已。
这个和蓝光激光头相比,算是最便宜的激光头了
1A电流出的光摄像头看得见,2A电流刚刚好,3A~4A电流焦点变大,还要上二斤铝板散热,5A~8A电流就要水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