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咔咔响?

楼主(2023-04-24):
电动车充电器插电绿灯,发出的声音和机械手表那个什么轮的节奏一模一样,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一样,好像是从变压器线圈上发出来的,拔掉插头后声音逐渐变慢而停止。除此之外,应该没有啥元件能够发出声音吧?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自激引起的?网上的教程看了不少,今天第一次实操修充电器,记得充电器刚坏的时候,我插电检查没有出现这种声音的,估计这次是“病情”加重,各位老师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正常现象 插上电池也不响了吧?  这也算是变压器啸叫 只是频率低而已  很多开关电源都有低负载或者带负载情况下变压器噪声

网友B:
换主滤波电容。

网友C:
说明负载有过载,电源处于间歇工作状态。以前遇到过变压器札间短路等毛病

网友D:
据说和最大的那个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E:
是不是俗称打嗝

网友F:
我之前鼓捣这个被电过一次

网友G:
是不是风扇扇叶上被卡住了啊?

网友H:
这玩意就那变压器可能产生磁从而导致噪音吧,还有一个散热风扇也可能没拍出来。

网友:
用起子触击细听,应能分辨具体是谁

网友:
你要看看有没有输出,这种现象基本上是保护回路动作了。电源处于打嗝状态

网友:
换大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 插上电池也不响了吧?  这也算是变压器啸叫 只是频率低而已  很多开关电源都有低负载或者带负载情 ...

谢谢,好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滤波电容。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负载有过载,电源处于间歇工作状态。以前遇到过变压器札间短路等毛病 ...

可是没有接电瓶,只是插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和最大的那个滤波电容有关

这个技术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俗称打嗝

不确定,现在只是听到的声音,并没有加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鼓捣这个被电过一次

一定很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风扇扇叶上被卡住了啊?

这个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就那变压器可能产生磁从而导致噪音吧,还有一个散热风扇也可能没拍出来。 ...

这么有规律,一秒钟两次,应该不属于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