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二手拆机三星25R18650组worx美版电池

楼主(2023-04-25):
18V系统我采用的是worx美版的电池,大电流使用的电批、角磨机、电圆锯就用魔力20700组的2并5串改装在单并的壳中。外规太不和谐

50元入手二手拆机的三星25R18650共18节,电压全均衡到3.6V。选出内阻差不多的10节

40元包邮买了2套原装拆的worx美版6.0Ah电池

电池放入

正极加自制绝缘圈,把电池架上定位极片的凸起切去

这回用0.1紫铜叠0.15镀镍的方式连接

加焊铜助焊剂

极片开孔增加阻值

总正负,铜片六长些

焊线

组合外壳

带电量显示

快充在家,用可调电源试试充电。电池组内阻47毫欧

这下和谐多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佩服!

网友A:
这个拆机电池还有多少容量啊,便宜啊

网友B:
铜阻焊剂 这个能增加铜皮点焊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机电池还有多少容量啊,便宜啊

原本按内阻13,14。容量包2350以上卖的100元。卖家没全测,分解开了我抽测一节20毫欧的容量1700。然后算5折结账

网友C:
极片开孔增加阻值,你这开孔钳子是哪儿买的?连接发来我去买一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片开孔增加阻值,你这开孔钳子是哪儿买的?连接发来我去买一把,谢谢。

u型打样钳,自己找吧。我买的这把不推荐,钳口不是和密实

网友D:
“极片开孔增加阻值”(为何要增加阻值呢)?使用铜阻焊剂(助焊剂?),大脑有点绕不过弯了。

网友E:
0.1紫铜叠0.15镀镍,点焊机好猛

网友:
铜阻焊剂是啥原理?

网友:
好手段 动手能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阻焊剂 这个能增加铜皮点焊的可靠性?

可以,我的点焊机不够猛。不用焊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片开孔增加阻值”(为何要增加阻值呢)?使用铜阻焊剂(助焊剂?),大脑有点绕不过弯了。 ...

铜内阻太小,没阻值电流过了不发热。百度一下电阻焊的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紫铜叠0.15镀镍,点焊机好猛

就是太差才叠焊,电流够大的话直接焊更厚的紫铜

网友C:
引用 楼主:
u型打样钳,自己找吧。我买的这把不推荐,钳口不是和密实

已经下单买了一把,但是这种只能够在打边沿孔(边沿开孔用小剪刀其实也很方便)。成品点焊带那种在中间打孔的淘宝没找到。

网友:
我刚刚也用三星25R做了2个电池组,不过电池价格买的是你的几倍。我是直接0.2mm的镀镍钢带(电池外壳套料里面的)+0.2mm的紫铜带点焊的,没用阻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下单买了一把,但是这种只能够在打边沿孔(边沿开孔用小剪刀其实也很方便)。成品点焊带那种在中间打 ...

我的也是剪边沿的,做的起劲没拍到

网友:
外观还可以接受,动手能力好

网友:
18毫欧,动力电池这个内阻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