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纯水机————数字电压力表方案

楼主(2023-04-25):
D了十多年的纯水机,一直在优化,总结下来还是感觉小膜大桶是性价比最好的方案,最近因为用了三年的RO膜出水水质变差,又增加了纯水置换水驱功能,使旧膜重新焕发了青春,应坛友的要求,总结一下再发一帖,抛砖引玉,论坛内高手如云,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图纸如下:

基本配置:十寸通用滤瓶,50G/75G的RO膜,50G/75G增压泵(自来水压力达到0.6MPa以上的,可以不要),0-1.6MPa数字电压力表(24V供电),3.2G储水桶+1.5G水驱桶(共桶水驱电路麻烦,不推荐,桶容量虚标,实际容量没标称的那么大)。

本方案不需要纯水机控制器,数字电压力表输出信号是无源的,里面有继电器,输出是通/断,就是个开关,所有管路、配件、阀、接头、三通……全部是2分快插式的,系统极为简洁,如果因为自来水压够高而取消增压泵的话,电源有1A就够了。

楼主:
数字电压力表接口选4分外丝的,需要另配一个4分内丝转2分快插的转接头,我是自制4分内丝转2分快插活节弯头。

网友:
楼主这图画的很专业

网友A:
我家那个活性碳放在出水龙头前面,在压力桶后面,但管线机却接在活性碳的前面了,水没经过活性碳,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B:
水驱桶是干啥作用的呢。

网友:
折腾无极限

网友:
手艺不 错,图画的也漂 亮

网友C:
看上,那个水驱桶,好多余啊

网友D:
请教一下工作流图中工作流程,关纯水龙头压力桶压力上升-----压力表断开水泵。水驱桶是怎样置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个活性碳放在出水龙头前面,在压力桶后面,但管线机却接在活性碳的前面了,水没经过活性碳,不知道为 ...

后置活性炭意义不大,据说可以改善直饮口感(我没感觉到),进龙头是考虑直饮,进管线机是要加热的,非直饮。

我猜厂家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驱桶是干啥作用的呢。

用纯水置换掉膜壳内的浓水,保护RO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那个水驱桶,好多余啊

说明你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工作流图中工作流程,关纯水龙头压力桶压力上升-----压力表断开水泵。水驱桶是怎样置换的呢?
...

压力表断开水泵的同时也断开了进水电磁阀,两都并联,进水断开后,膜前压力消失,水驱桶内纯水通过单向阀进入膜壳,将膜壳内的浓水从废水管置换掉并清洗RO膜,使RO膜在不工作时浸泡在纯水中,可有效防止结垢,同时消除“宿水”水质变差的问题。

网友E:
不太懂,感觉水驱桶内始终都会有一部分水不能完全更新,不过每次都被稀释了,对整体水质影响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懂,感觉水驱桶内始终都会有一部分水不能完全更新,不过每次都被稀释了,对整体水质影响有限。 ...

每次都会排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电压力表接口选4分外丝的,需要别配一个4分内丝转2分快插的转接头,我是自制4分内丝转2分快插活节弯头 ...

压力表有几根线?怎么接?我买的有5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纯水置换掉膜壳内的浓水,保护RO膜。

当增压泵停了以后,水驱桶里面的水会从通过膜壳再从废水流走,是这样吗。这是理想状态,好像是不如通过控制当制水完成后,用一定的纯水反冲RO膜是不是更好呢?或者是间隔时间来反冲?

网友:
纯水龙头关闭后水驱桶因为有压力,这时水流向是从水驱桶———RO膜进水-------RO膜废水排出直到驱动桶泄压,这时RO膜就泡在纯水里了。是这个流程吗?我目前用是的400G有水泵无压力桶的装置,如果要加个水驱桶要装多大的容量的?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不错,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