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服务器最近出现硬件报警,该如何数据备份才好?

楼主(2023-04-25):
这台小服务器最近出现硬件报警,因为运行了比较重要的程序,担心内存或者硬盘挂了以后无法运行,厂商说增加一台类似配置的服务器提供负载均衡方案,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案?另外这种数据该如何备份才好?报警提示内存有问题昨天重启后正常了。这个服务器是dell t330. 硬盘好像没有raid.请问虚拟机可以用来做负载均衡吗?

网友:
硬件报警?不具体。
仅仅是硬盘……多买几个就是了

2023年,买更好的/新的服务器,虚拟化迁入

数据备份:脱机/不可脱机 ……技术不一样,价格一定不一样

网友:
厂家的建议应该是比较稳妥的

网友:
先用HDTune等磁盘检测工具来扫描一下硬盘,如果没有损坏,就不用太担心。
也可以用GHOST软件把整个硬盘镜像备份,再恢复到新硬盘上。

网友:
如果对可靠性要求没有特别高,比如说可以停机半天之类的,做一个定时自动备份到其他设备上就行。
如果要求高,停机时间不能太长,比如10分钟之内,可以考虑ROSE 做双机,一主一备。
如果要求很高,停机时间1分钟之内,做双活,这个要具体方案讨论,比如类似ORACLE RAC.
如果一刻都不能停,看你配置也不高,两个ESXI 做FT吧。然后加上实时备份一体机。

网友:
服务器一般都组raid5,你们没组阵列?

网友:
先搞清楚硬件报警是什么报警,正常服务器是没这么容易挂的。而且硬盘服务器一般都是阵列,坏一个换一个就成了,备一两个同容量服务器硬盘

网友:
什么硬件警告?

网友:
既然有报警,先搞清楚报警信息再说

网友:
内存有问题,换内存就可以了,现在很便宜的,如果硬盘报了才可怕,先把最重要的拷出来,再说扫描硬盘了,别扫的时候坏掉

网友A:
负载均衡就是再找一套可以用的主机,然后前面挂一个nginx或者F5(这是硬件,估计没必要),让两台机子同时承担工作,当然还得做数据同步什么的。
如果只是简单防止死掉,HA即可,两台机子绑定同一个虚拟IP,keepalived进行主备切换的管理。

硬盘不知道里面是存了啥,如果是数据库,那都提供了同步功能,做读写分离,备机只提供读并追主机改动,这样主机挂了备机就能顶上。
如果只是简单的文件系统,可用例如著名的rsync(提供了windows版本),定期推改动到另一台机器呗。

你们得需要一个运维..

网友B:
数据备份,你应该去找程序开发商。接手的时候,有留下使用说明书吗?
dell t330是一种小塔式机,你们放在办公室里用?
有没有raid,怎么能好像?需要去证实。
硬件报警,具体是哪个灯颜色有变化,对应什么故障,或者发出声音,服务器手册应该有说明。
感觉平时也不是你在维护,很多东西都不了解的样子。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用人单位以为学计算机的应该什么都会,其实写代码的和运维是不同的发展方向。或者说,会用和会修,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均衡就是再找一套可以用的主机,然后前面挂一个nginx或者F5(这是硬件,估计没必要),让两台机子同时承 ...

其实我们很多运维,只不过是外包的,但是外包的话,就没有主动权,所以想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备份,你应该去找程序开发商。接手的时候,有留下使用说明书吗?
dell t330是一种小塔式机,你们放在办 ...

有专人维护,我们负责监督和决策,所以需要咨询大家意见

网友C:
看数据量,我提供一个我的备份方案,供参考。
我们是乡镇单位,业务高峰一般在上午9点到12点,下午4点左右。每天1点一次完整备份,每天7点、13点、19点一次增量备份,映射一个网络驱动器,把它备份到另一台电脑上即可。如果数据库比较大,可以先压缩再异机存储。如果操作系统也要备份,可以使用卷影副本备份到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数据量,我提供一个我的备份方案,供参考。
我们是乡镇单位,业务高峰一般在上午9点到12点,下午4点左右 ...

这台服务器运行的是一个接口系统,数据都是从别的地方提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服务器运行的是一个接口系统,数据都是从别的地方提取的

那就只要备份操作系统数据咯。。。可以使用卷影副本异地备份

网友:
内存不过关,或者12 r2从08 r2 那边继承来的内存泄露么。

网友:
相信厂商。不胡乱瞎搞是技术员的技能之一。

网友:
当您的小服务器出现硬件报警,特别是涉及内存或硬盘的问题时,确保您首先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确保您的数据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备份是一种保护数据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您在硬件故障或其他意外情况下恢复数据。以下是一些关于负载均衡和数据备份的建议:

负载均衡方案:增加一台类似配置的服务器以实现负载均衡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可以通过将负载分布到多个服务器上来提高应用程序的可靠性和性能。这种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也可能需要较高的成本和复杂性,例如硬件和软件配置、网络设置等。您可以与厂商进一步讨论,了解其建议的负载均衡方案是否适合您的特定需求。

虚拟化技术:虚拟机(VM)可以用于实现负载均衡,并且可以提供更灵活和可扩展的解决方案。通过在物理服务器上创建多个虚拟机,可以将负载分散到这些虚拟机上,并在需要时根据负载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常见的虚拟化技术包括VMware、Hyper-V、KVM等,它们可以提供负载均衡和高可用性功能,帮助提高应用程序的可靠性和性能。

数据备份:对于重要的程序和数据,定期进行数据备份是一种关键的做法。您可以选择将数据备份到外部存储介质,例如磁带、网络存储设备或云存储,以确保在服务器硬件故障或其他灾难性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恢复数据。最佳的备份策略取决于您的业务需求和可用的资源,例如备份频率、存储介质、备份保留期等。

硬件维护和监控:对于报警提示内存或硬盘问题的服务器,确保及时进行硬件维护和监控是至关重要的。您可以定期检查服务器硬件状态、更新固件和驱动程序、进行硬盘健康检查等,以尽早发现并解决潜在的硬件问题。

最终,您应该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资源和预算来选择合适的负载均衡和数据备份方案。与厂商和专业人员咨询,并确保在进行任何更改或配置时遵循最
佳的实践和安全准则,以保护您的数据和业务的连续性。以下是一些建议:

对于负载均衡方案,您可以考虑使用专业的负载均衡设备或软件,例如负载均衡器、反向代理服务器或应用交付控制器(ADC)。这些设备或软件可以根据负载情况自动将请求分发到不同的服务器上,以实现负载均衡。虚拟机也可以用来实现负载均衡,但需要合适的虚拟化技术和配置,例如虚拟化集群和负载均衡软件。

对于数据备份,您可以采用多层次的备份策略,包括完整备份、增量备份和差异备份,以便在需要时能够灵活地恢复数据。同时,将备份数据存储到不同的地理位置或介质上,以防止单点故障。定期测试和验证备份的可用性和完整性,以确保备份数据的可恢复性。

对于硬件维护和监控,您应该定期检查服务器的硬件状态,包括内存、硬盘、电源等,确保它们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同时,配置监控工具或软件,以实时监控服务器的性能和健康状况,及时检测并解决潜在的硬件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负载均衡和数据备份只是在保护服务器和数据方面的一部分措施,而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还应考虑其他安全措施,例如防火墙、访问控制、身份验证和授权等,以确保服务器和数据的安全和保密性。

最重要的是,及时与厂商、专业人员或IT团队合作,并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服务器的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