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HRD-308S教学专用耳机,顺便改锂电

楼主(2023-04-25):
书接上回,废话少说,说是捡了2个这种头戴的耳机,带收音功能,上回积分出一个也没出掉,天也暖了,耳朵也不用保护了,平时要带着出街还挺占位置,拆了玩,算球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
这边型号,电池仓

这边按键功能

3下5除2,拆拆拆
空寥寥

按键,屏幕

一片无名mcu显示驱动,一片收音芯片RDA5807FP,一片2402存猪器
一片狼藉

翻翻垃圾,比划一下,这块挺合适
拆掉其他无用芝麻绿豆,留下4056充电管理
本来是拆下这8002A功放,想着加到那上头电路拆下来的8脚芯片位置的,这里原来1脚接正极,得改,我挑起第一脚的时候,结果断了,嘛了个巴的,真闹心。

不折腾了,有时候事与愿违,想找个3.3稳压还拔拉半天找不到,以前拆东西时这也有那也有的,这些电路对电压应该要求不高,直连算球。最后就成这样了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小学还是初中时也用过类似教学耳机 当时还没这么先进 装两节电池

网友:
那块电路板有上世纪的模拟电路板的味道

网友:
也就听听当地台吧?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和充电板全部装到一边耳机里面吗?

网友:
改锂电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校园广播用的多,听收音机不 错

网友:
改锂电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以为是那种只有两个按键自动收台的收音机。

网友:
做工还不错呀

网友:
估计音质渣渣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和充电板全部装到一边耳机里面吗?

对的…另一边,扔了…

网友:
这种教学耳机很鸡肋,也就自己改改玩玩吧。

网友:
耳机改锂电增加使用时间挺好的

网友:
RDA5807我用来做过收音机。

网友:
RDA5807是一颗调频广播单芯片接收调谐芯片。只需要外部非常少的元器件工作电压范围2.7~3.3V。RDA5807调频接收模块,价格也实惠,

网友:
为拆而拆,当料版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主要是作为收音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