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个“坏的电源”回来测试下…

楼主(2023-04-25):
说是电源坏了换新的,旧的就捡回来了…串灯泡上电居然正常…带载也正常…应该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A:
楼主谎称说电源坏了,换新后好把好的“坏”坏电源捡回来??

网友:
看来是坏了

网友:
功率小了一点

网友:
不坏没法换。

网友B:
这电源是“被”坏的,可以“被”修好

网友C:
刚好给T12用。。。。。。

网友D:
现场说是坏了, 实际效果显示也是坏了,于是紧盯捡回来这个坏的,回家念咒“坏了坏了坏了。。。”,拿个同理捡回来的坏了的灯泡接上,根据坏了的定律 :    坏了与坏了相互抵消=GOOD      这样良心就不会坏了

网友E:
没看懂啥意思,真坏了吗?

网友F:
DIY T12好电源

网友:
这类 有led展柜最多,只是品牌不同看运气,因为是内藏式,很多商家直接烂柜直接当垃圾放垃圾简边,好拆。

网友:
这是真的坏了。。。坏了

网友:
楼主合适能安排再坏,我也去整个,我好把用的300W接不到50W的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谎称说电源坏了,换新后好把好的“坏”坏电源捡回来??

维修工说坏了,故障也是打嗝输出…我不管这些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是“被”坏的,可以“被”修好

人家说坏了,咱啥也不懂…不过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就捡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给T12用。。。。。。

给T12用确实不错,可是T12有改好的PD头子啦,比这个体积还小,再装个T12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场说是坏了, 实际效果显示也是坏了,于是紧盯捡回来这个坏的,回家念咒“坏了坏了坏了。。。”,拿个同 ...

人家说坏了,状态确实是打嗝没法正常输出…那啥懂的都懂哈…灯泡是我从电动车上面拆下来的,这个不是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啥意思,真坏了吗?

反正维修人员说是坏了…我回来带载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 T12好电源

有体积小的PD电源改的了,这个做备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