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设想,传统风扇想模拟自然风,需要0-20秒之间可调节通断的功能

楼主(2023-04-25):
家里有模拟自然风的功能的,一看就是断续通电实现的,知道芯片是那种,想改别的风扇给邻居老人用,,,老人比较顽固不想让我大拆,就想直接做个盒子控制,不需要定时。

设想的方案是,第一种stc15w104f等单片机写程序,控制mos管通断。不用继电器,免得有声音。低压控制220v

第二种,时间继电器,拨到秒为单位,不知道是不是反复通电的,

第三种,ne555等模拟控制光耦隔离。

第四种,买成品主控(非板子太大了)回来,自己单独做板子,只用控制电机就行,摇头功能不改就用机械的。阉割其他功能。

个人感觉单片机比较合适,体积也小,做到插线板里面,缺点就是不会写stc的0-20秒的以1-2秒为单位无限循环的代码,。刷程序会,,,有工具,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开摇头跟模拟自然风感觉效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开摇头跟模拟自然风感觉效果差不多。

还是有点区别,特别是老年人还是受不了

网友:
摇头转页不都是模拟自然风嘛,这个完全没必要,而且长期这么搞还容易损坏电机的

网友:
有成品电风扇遥控调速器,12包邮

网友:
阻容降压,NE555加可控硅。。。

不做到里面寿命堪忧。。。

这个功能没啥好

网友:
还是买现成遥控板塞到风扇里面方便。。。

网友:
由于风扇扇叶的材质和重量都会影响模拟自然风的效果,所以模拟自然风功能通断的时间以及间隔的时间最好能够调整的,用555电路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风量从小到大变化的。与摇头有区别

网友:
其实呢,你这个风扇外壳都有了,搜索nidec风扇电机,差不多十几元一个,然后搞个控制器,既不怕弄坏,也可以随便刷程序,多好

网友:
貌似松下有现成的,扇叶的角度可调,价格相当的不美丽

网友:
周期性的调整调速器以实现类似阵风功能。

网友:
用循环时间继电器,主回路里串联一枚电容,时间继电器和电容并联,时间继电器就会隔一段时间短路一次电容,这时风扇全速运行,继电器断开,电容接入限流,风扇自然会降速,再短路全速,再降速……模拟自然风就这么来了
只在主回路串电容,不影响其他功能,全部档位都可以模拟自然风,并且电容限流风扇无噪音

网友:
直流电机好搞,交流电机 有个启动电容哪类有冲击尖峰电压吧。

网友:
当你拥有了自然风风扇你就会发现还不如摇头风扇,你控制的是交流开关不能直接用mos,成品都是可控硅~

网友:
既然你这么乐于助人,我帮你写程序,不过你要给我提供一个流程图,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想要什么功能。
我做的104w的有6灯显示加一个按键一个输出
也可以用ec11控制加减
重要的是输出间隔时间我不懂

网友:
买个直流风扇,风扇页可以向屋顶吹的,还带遥控。

网友:
不是有那个几块钱10个的定时芯片卖吗.用两片,一个控制开,然后另一个定时控制关循环就好了

网友:
stc15w104程序C语言,设a=5,P33脚输出a秒高电平,20-a秒低电平,0<a<=20,P54有下降沿时a+1,P55有下降沿时a-1,循环执行:

#include <stc15w.h>

#define led P33
#define btn_plus P54
#define btn_minus P55

unsigned char a = 5; // 定义变量 a 并赋初值 5

void main()
{
TMOD = 0x01; // 设置计时器0为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4C; // 定时器0初值,1ms
TL0 = 0x00;
EA = 1; // 打开总中断
ET0 = 1; //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if (btn_plus == 0) // 检测按钮 P54 是否按下(由于按键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检测值为0)
{
while(btn_plus == 0); // 等待按钮松开
a++; // a 加 1
}
if (btn_minus == 0) // 检测按钮 P55 是否按下
{
while(btn_minus == 0); // 等待按钮松开
a--; // a 减 1
}
if (a == 0) a = 1; // 如果 a 减到 0,则重置为 1
if (a > 20) a = 20; // 如果 a 超过 20,则重置为 20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cnt++; // 计时器累加
if (cnt < a * 50) // 如果计时器不到 a 秒,LED 灯输出高电平
{
led = 1;
}
else // 如果计时器到了 a 秒,LED 灯输出低电平
{
led = 0;
}
if (cnt == 20 * 50) // 如果计时器累加到 20 秒,则重置为 0
{
cnt = 0;
}
}

拿去,GPT一下就写好了,接上可控硅就行,买成品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