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雅迪72V20AH充电器炸了

楼主(2023-04-25):
结帖: 这个原因是买到假管了,万恶的资本家。。。宝             在此感谢坛友,感谢各位高手指点
打开后,芯片(估计是3842)炸的上盖没了, 开关管12N60c  开路 整流管有两个软击穿      几个电阻 烧焦 看不到阻值,     问题:1,一般的开关管   栅极(G)与源极(s) 之间总有一个几十K的电阻,这个充电器上没有设计  2,是不是还有别的芯片  引脚 功能类似3842的?      3,是不是买的假的开关管了
换上损坏的元件后,不接负载,一切正常。    接上电动车,1秒  全部炸管(芯片,开关管,电阻),又恢复最初故障    高手给指点下谢谢   手绘图在下:

楼主:
R4  R6  R9是根据其他电路图上  用的阻值   原阻值看不到了

网友A:
可以适当加大R6试试,电流取样。

炸过管子的,也有可能变压器受损了,但极少。

网友B:
查下C6,R2,D6的反峰吸收电路试试

网友C:
估计是电阻取值不对导致,你可以根据3842提供的经典电路取阻值。

网友D:
坏掉的MOS砸开跟原来的比较一下,假的核心面积一般会小很多

网友E:
或许不是3842.........3843、3844、3845之类的

38开头的型号,有很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许不是3842.........3843、3844、3845之类的

38开头的型号,有很多个

谢谢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加大R6试试,电流取样。

炸过管子的,也有可能变压器受损了,但极少。 ...

有点怀疑 变压器,但苦于没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C6,R2,D6的反峰吸收电路试试

C6测过不短路(但还没测容量)  其他测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阻取值不对导致,你可以根据3842提供的经典电路取阻值。 ...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是照3842图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掉的MOS砸开跟原来的比较一下,假的核心面积一般会小很多

噢,还有这种操作,没试过,等我砸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掉的MOS砸开跟原来的比较一下,假的核心面积一般会小很多

砸开了,,来看一下,,还真的比较明显

网友:
炸管的就别修了,冲击后,可能很多没坏的元件性能也下降了,影响寿命。

网友F:
12N60c 换大一点的,新管不如拆机管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砸开了,,来看一下,,还真的比较明显

肯定是假管无疑了,MOS买拆机件别买新的,新的基本都是假货。另外假管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其他地方也要排查,实在查不出来其他问题就先买拆机管换上试试还炸不炸

网友:
次级限流有问题,初级mos管的s级电流保护电阻阻值不对。
次级电流过大后,初级又没保护,直接炸管。
初级mos管的栅极电阻大概10欧姆,并不是几十kb,消除震荡用的,取消这个电阻,问题也不大。

这个电源,应该最初问题估计是次级短路或者电流过大,初级炸管。
或者就是初级rcd保护挂了,引起炸管

网友G:
炸管十烧块得把大管DsG所连原器件(除变压器)全换包括RCD,还不行扔了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炸管十烧块得把大管DsG所连原器件(除变压器)全换包括RCD,还不行扔了球了 ...

这个方法可行, 关键问题,容易买着假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N60c 换大一点的,新管不如拆机管靠谱

新管砸开看了,还真不如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