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算不算是电器厂家留下的后门?

楼主(2023-04-25):
一台加热机,通电显示正常但不加热了,拆开后,查加热管和温度保险都正常。把电路板拆开,马上看到那个锈蚀严重的S8050,心中大概有数了,看其背面走线,果然是控制继电器的,于是换S8050后加热正常了。焊S8050时,发现管脚处那滴褐色的物质应该是酸性助焊剂之类的玩意,但为何这玩意会滴那么一滴在管脚处,让管脚在2年左右的时间锈蚀掉,这是故意为之还是不小心,如果是故意为之,这算不算是厂家留下的后门?

网友:
不小心留下的吧

网友:
想多了,这种搞事的成本不是你想的那么低的,厂家一批货起码上千了,每个都搞根本不可能的

网友:
要说在印板面还可以说是助焊剂残留,这在元件面有这么一滴,还真无法解释

网友:
怕不至于,库存2年不也熄火了?

网友:
真要助焊剂,早烂掉了。

网友:
这个后门成本有点高

网友:
助焊剂应该不会用这么多的,如果密封不好的话有可能是蟑螂的粪便。

网友:
厂家要这么搞的话,首先得确定自己的产品非常畅销,不然库存太久自己都坏了

要是比较畅销的话,质量应该有保证

网友:
之前在电器板子上也遇到过类似东西,计划报废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不太可能干这种事情,这个说不好什么时候坏的,人家还要保修了,

网友:
这个后门确实不错,找个同款拆开看下有没有

网友:
检查下面板是否有缝隙漏东西过去?
助焊剂怎么也得在覆铜面,原件面是不可能有的。

网友:
找个同款的拆开看看,也有这一滴基本跑不掉

网友:
程序上有计数多少次罢工的后门:)  板子上减肥线径或局部不做防腐处理的见过,这种‘滴油’ 方式量产的话头一次见到

网友:
会不会是 减振胶?

网友:
不像故意留下的

网友:
有点阴谋论了,这应该是不小心而为之。

网友:
别小看滴这么一滴,也是要花人工去做的..........还要费胶水,厂家不太可能干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