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猜猜这啥表,评评香不香,欢迎大家猜价格,猜品牌,论做工

楼主(2023-04-25):
(图片)

网友A:
像是胜利钳表200-300

网友B:
电路板有毛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胜利钳表200-300

为什么猜胜利的,从哪方面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有毛边,哈哈

哈哈哈,老大,你观察角度有点令人吃不消啊

网友C:
ZAPON,品牌都印PCB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APON,品牌都印PCB上了。

不是不是,那是生产电路板的厂家

楼主:
不装了,我公开了,,是胜利的表子,找人代工的

606C+,多多卖140,到手130,个人感觉做工、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交直流600A,常用功能除外带VFC、低阻、浪涌电流功能

网友D:
看外壳就象胜利的牌子!

网友E:
我都还没猜,就公布答案了。我要说一看颜色就知道是胜利了,楼主信吗?胜利橙~
感觉没有VC330香,169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还没猜,就公布答案了。我要说一看颜色就知道是胜利了,楼主信吗?胜利橙~
感觉没有VC330香,16 ...

本山大爷说,你不要以为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这个价位完美了。

我这个总得来说还可以,比一般货色做工要好,要是不带直流电流功能,性价比更高了,我大概搜了一下,杂牌带直流电流功能的价格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外壳就象胜利的牌子!

胜利黄,优利红

网友:
DM1107什么神U?

楼主:
下面是官方资料

DM1107 是一款带4×15 LCD驱动和19-bit ΣΔADC 的内置数字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专用芯片,主要应用于数字万用表。

芯片特点
○         8 位CPU
○         2.4V~3.6V 工作电压范围;-40~85℃工作温度范围
○         内部高精度RC(可校准)、低功耗RC,支持外部晶振,不同工作模式选择
运行模式1:<2mA@cry 8MHz @cpu 8MHz
运行模式2:<550μA@RC 4MHz @CPU 4MHz
运行模式3:<400μA@RC 4MHz @CPU 2MHz
休眠模式:2μA
○         6k Words OTP(One Time Programmable)程序存储器,384Byte数据存储器
○         掉电检测及WDT,可防止CPU 进入死循环
○         高解析度ΣΔADC模数转换器:
零输入电压,零输出电压;高输入阻抗(内置输入缓冲器);内置绝对温度检测器
○         1.2V 内部类比电路共地电压源
○         LVD 低电压检测功能,14 段检测电压设置与外部输入电压检测功能
○         可程序化多功能网络
电压/电阻/电容换挡测量,定电压/定电流输出,元件可自我校正,元件正负极性判别
○         4×15 LCD液晶驱动器
Static、1/2、1/3、1/4 Duty 及1/3 Bias
内置Charge Pump 稳压线路,可提供4 种LCD 偏压
○         20 个IO 端口
○         8-bit Timer A:8-bit Timer C 具有PWM/PFM 波形产生功能
○         多功能比较器
具有迟滞与Latch 功能,可降低glitch;可程序化设定比较电压;可作为短路测试,频率测量或电容充放电频率测量
○         模拟电压源VDDA 可选择4 种输出电压,具有10mA 稳压电压源输出能力
○         UART 模组
○         支持6 级堆栈
○         支持BIE 功能,结合烧录子程序,可以省去外部EEPROM芯片
○         内置1.111MΩ、101KΩ、10KΩ、1KΩ 比例电阻,可分别选择启用内置或外置

具体本人看不懂,看得花眼

网友:
单片机表,后期工艺,150

网友(2023-08-05):
引用 楼主:
不装了,我公开了,,是胜利的表子,找人代工的

606C+,多多卖140,到手130,个人感觉做工、性价比 ...

130元这价格的确不错。

网友F:
大家猜一猜这是那个牌子钳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猜一猜这是那个牌子钳表

数码之家什么时候出了这款万用表?插座这里这么多的几个数码之家,别欺负我们不认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