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经常过放电是啥情况?

楼主(2023-04-25):
正常情况下,手机耗电到一定程度会自动关机,这样就不会过放电了,
但是我有个手机好像每次忘记关机都会过放电,导致充不进电,
为何会这个样子呢,这种手机该怎么修呢,各位有思路么

网友:
电池保护板没有起作用么

网友:
是不是漏电了?接直流稳压电源测测关机后的电流。

网友:
闲置的手机,闲鱼是最好的归宿

网友:
电池老化了吧,自放电太严重了,放到截止电压虽然保护板断开了,但电池还在自耗电,再放一段时间不就 过放了

网友:
有可能是手机自身有漏电

网友:
什么手机还能自己放电?

网友:
换一个新电池!

网友:
只有换一个新电池啦!

网友:
是不是电池自放电严重,保护板问题

网友:
充不进电,这应该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换电池。

网友:
借这机会换手机吧

网友A:
手机漏电,电池保护板不好都会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漏电,电池保护板不好都会出这个问题

漏电是不是一般电容有问题?

网友B:
拿你试试纯待机多长时间,如果时间短的话怀疑手机有漏电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你试试纯待机多长时间,如果时间短的话怀疑手机有漏电的现象

纯待机也有几天,但是之后如果不关机,电池就能饿死,是存在主板微小漏电的情况么?

网友B:
纯待机有几天的话,电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有条件,代换一块电池试下,怀疑电池的保护板有问题,导致电池过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待机有几天的话,电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有条件,代换一块电池试下,怀疑电池的保护板有问题,导致电池过 ...

电池保护板有问题的情况你以前遇到过么

网友: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或电池报废了。

网友:
感觉这样折腾还不如换电池,难到手机不是用的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