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得到一个冰柜压缩机能做什么用

楼主(2023-04-25):
店面冷藏柜坏了,电路没问题,应该是内漏。整个大架改工具箱,这个压缩机拆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好。怎么区分进气口出气口呢?没有焊接工具,可以改造吗?

网友:
有人做气泵的

网友:
加个罐罐做空压机,直接可以当气泵用,静音 节能

网友:
粗管是回气管和工艺管,细管是高压出气管,可以当备件用,也可以改造成气泵、真空泵用。还可以当废品换钱

网友:
做空调或电脑水冷泵

网友:
还是做工空压机

网友A:
别折腾了,挂小黄鱼略高于废品价就卖了拉倒。。。不然,你还得好几个压缩机的废品价才能做一个气泵出来

网友:
铜的很好加工吧,我以前也以为很难,实际上铜焊接很简单

网友:
傻瓜式鉴别方法:通电后用手摸管,往里抽的是低压管,另一只既是高压管。

网友B:
通一下电就能知道哪个进气哪个出气了,一般有两个是进气口,一个出气口。

网友:
这玩意当气泵可以吗?貌似说里面靠冷冻油散热?

网友:
加个油气隔离,可以给自行车打气 ;
再加个密封罐,可以做个空压机,清灰之类的很好用

网友C:
没有直接用途或者放一头半个月都没有想到有什么用,那就处理掉吧,免得堆太多杂物到时候清理麻烦。我昨天才清理了几大袋吃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扔的时候有点不舍,扔完之后就神清气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直接用途或者放一头半个月都没有想到有什么用,那就处理掉吧,免得堆太多杂物到时候清理麻烦。我昨天才 ...

是啊,太多了,都是破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挂小黄鱼略高于废品价就卖了拉倒。。。不然,你还得好几个压缩机的废品价才能做一个气泵出来{:01 ...

还不值邮费。那个大展示柜1.2x50×1.8整个收也就50,60的。估计收破烂的也就3,5元,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一下电就能知道哪个进气哪个出气了,一般有两个是进气口,一个出气口。 ...

还有一个焊死的管,3个管呢。

网友:
做真空泵,修冰箱修空调抽真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焊死的管,3个管呢。

对呀,焊死的那个管干啥用的?

网友:
加个储气罐做成打气泵啊,比一般的活塞式打气泵安静好多,特别适合家用带个喷漆枪之类的。
但是要注意这货不适合长时间持续工作

网友:
建议卖了换钱再买 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