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979年的老式象牌自行车灯DIY

楼主(2023-04-25):
82年丹尼尔称当底座,79年象牌自行车灯。自己觉得效果不错,有远近光,可单独选择。下一步换花线。光线温暖,10瓦也不亮,下次换t10车灯试试

网友:
满满的年代感

网友:
还有远近光,当年也是高端货了

网友:
这是传统钨丝灯

网友A:
还差一个磨轱辘的发电机

网友B:
发电机哪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哪儿去了

只买了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差一个磨轱辘的发电机

拿来手搓发电?

网友:
还以为是做了一个车灯,原来是台灯

网友C:
就是起码用个T10,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差一个磨轱辘的发电机

是的,那时候还有一个磨轮胎的发电机,小时候觉得很神奇

网友:
79年的可以叫它老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起码用个T10,又不贵

灯座不同,以前玩车的时候改led手里一把东芝t10

网友D:
看起来亮度有点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起码用个T10,又不贵

T10色温也比这个高

网友:
10瓦一个转弯灯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亮度有点低啊。

不亮,色温很舒服

网友:
这么新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