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电容,贴片电容 无极电容 103 104 105 106等,找耐压100-150V的

楼主(2023-04-25):
103 104的电容,买过一下高压电容,蓝色的,可以耐1000V以上。。。CBB也有400V

但是一般的瓷片电容,贴片电容 无极电容 103 104 105 106,好像耐压很少超过50V的。

有些可调电源,输出能有60V,90V

那么有没有高耐压的贴片电容?

网友:
有 就是价格美丽, 因为是贴片都是在小面积密集低电压的多。高压因为考虑安全距离 都是大大的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就是体积是否适用。

楼主:
哦,耐250V足够了。

网友:
容量大,耐高压,那就贵了..........

50V 10UF价格就有点高了,越大越贵

楼主:
哦,好像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