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饥饿鲨OCZ AGILITY 3 SERIES 60GB固态硬盘

楼主(2023-04-25):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块饥饿鲨OCZ的固态硬盘,型号是AGILITY 3 SERIES,容量60GB MLC颗粒。现在固态硬盘便宜,这种小容量的特别适合给老笔记本升级系统用,比机械硬盘还是快不少的。

硬盘上盖为塑料,下盖为铁质,有4颗螺丝固定。

到手是未拆封状态,去除SATA左下角易碎贴,下面露出一颗螺丝。

拆开最先取下的是下盖板,也就是铁板。此固态硬盘比较重,应该是与这个铁盖板有关系。还有就是主板用的是大板,有8颗闪存颗粒。

闪存颗粒是镁光的,不清楚是不是原片

上盖板是塑料。固定电路板的同样也是四颗螺丝。

电路板背面很光滑干净,没有什么零件。

主控芯片是SandForce SF-2281VB1-SDC

闪存颗粒是镁光的29F64G08CBAAA,25nm,8GB MLC颗粒,共8颗组成64GB,其中4GB作为超容量缓存使用,所以标称为60GB,实际可用容量为55.9GB.

使用硬盘状态监视器(CrystalDiskInfo)9.0.0检查数据显示,通电时间为80032小时,也就是3335天,9.136年,通电时间还是蛮久的了。写入数据量为33482GB,合32.7TB,剩余寿命为77%。

AS SSD测试,连续读取198.31MB/S,写入62.02MB/S。得分226分。对于一个2011年发布,距今已有12年的产品,大家觉得如何呢?欢迎点赞支持,感谢浏览!

网友A:
换了吧。跟机械硬盘差求不多

网友:
镁光的MLC NAND闪存,封装为TSOP-48,容量为8GB

网友:
容量不大,速度不快,时间不短,个头不小,纯纯鸡肋啊。。。。。
拆了,做两个32g的MLC u盘吧,还有点残值。

网友:
当当系统盘还是够用的,4K性能甩机械硬盘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吧。跟机械硬盘差求不多

差别还是很大的,安装WIN7X64系统,笔记本的西数500GB机械硬盘开机要30多秒,使用这块固态,开机不到10秒。虽然连续读写不快,但是4K比机械硬盘快了很多倍吧,机械硬盘的4K几乎测不出来,基本也就0.1MB/S的样子。

网友:
老本子做工系统盘 可以的

网友:
容量小了点,MLC颗粒是不是比TLC的好

网友B:
现在固态都白菜价了,楼主还有必要收这种盘吗?

虽然是MLC,但通电80032小时=9年多,2011年的盘基本不关机啊,写入32.7TB,剩余寿命77%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固态都白菜价了,楼主还有必要收这种盘吗?

虽然是MLC,但通电80032小时=9年多,2011年的盘基本不 ...

需要的就是这种小容量的,大容量的装到老本子里边浪费。

网友:
价格便宜的话,还是值得的,比如我上次买一个msata的,15块。

要是超过30的话,就不如买现在新的了,虽然颗粒差点,但是容量大也耐用啊,100块左右就能拿下512G的了。

8倍的容量是可以去抵消8倍的PE的。在算上写入放大,以及大盘很多空闲空间,以及家用常见的冷文件,算起来也能顶10倍PE了。

网友:
最早买过120G的700大洋,60G的350大洋。

网友:
容量有限,健康度比较低,速度和机械差不多,单纯装个系统还可以,起码比较避震,读取零碎文件更快一点。

网友:
当老笔记本的系统盘是不错的

网友:
镁光的MLC颗粒,ssd剩余这项有些硬盘似乎没有

网友:
饥饿鲨,这名字真搞笑,和手电筒的微笑鲨有的

网友:
做系统盘非常不错

网友:
还没有我U盘的容量大和速度快

网友:
继续用个10年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