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企业级S4520固态,满载有电流声是否靠谱

楼主(2023-04-25):
买了个4T的S4520,但是满载写入,高频滋滋滋电流声很明显

不知道是否靠谱,有没有大佬懂这一块的

-------------------------------- 04-26 更新 -------------------------------------------
换过一台电脑,发现,sata纯5V供电不会有声音

这个机器sata电源是2P,只有5V跟接地,无声音

另一个是有红色5V  黄色12V  接地黑线。

是不是它走的12V供电,我能否直接剪了12V的黄线,只用5V直供

------------------------最终更新----------------------------------------
我实践了,12V的黄线被我剪掉了。

成功解决了噪音。
这个盘是12V 5V都可以供电的。

我的电源是dc-atx的,12V模块是从dc电源直接的,可能质量不是太好,或者硬盘内部的转换电路刚好啸叫,用5V就没事

网友A:
我3520也有吱吱声。

网友B:
除了固态本身问题,可能还跟你的电源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520也有吱吱声。

你这回答,让我非常放心了。。。至少不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固态本身问题,可能还跟你的电源有关系。

这个我有在怀疑,但是我换过硬盘盒,但是我的硬盘盒跑不满,只有300M,即使跑不满,我也听到了轻微的有,另一个MX500就非常安静,之前mx500在机器上也是0声音的。硬盘本身比较响的概率比较大了

网友C:
一般认为是高频电感的声音,如果不是发热厉害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认为是高频电感的声音,如果不是发热厉害是正常的

不热,确实是那种声音,一般是用过一些用料比较差的显卡,满载那种声音一样,抛掉风扇以外的滋滋响

网友D:
可以拆开的话,给所有电感里面滴502胶水。

我猜的没错的话,企业级固态硬盘的电感式那种菱形带开口的电感,不是常见的全封闭SMT电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拆开的话,给所有电感里面滴502胶水。

我猜的没错的话,企业级固态硬盘的电感式那种菱形带开口的电感 ...

502不能灌的,真要用胶还是密封胶靠谱些

网友F:
正常,涂满704会好一点,不过没啥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拆开的话,给所有电感里面滴502胶水。

我猜的没错的话,企业级固态硬盘的电感式那种菱形带开口的电感 ...

704胶好点,软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拆开的话,给所有电感里面滴502胶水。

我猜的没错的话,企业级固态硬盘的电感式那种菱形带开口的电感 ...

标签贴纸覆盖了一颗螺丝,防拆的,算了,不影响稳定性就无所谓了,不想影响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涂满704会好一点,不过没啥必要

确实没必要了,只要不影响性能跟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拆开的话,给所有电感里面滴502胶水。

我猜的没错的话,企业级固态硬盘的电感式那种菱形带开口的电感 ...

502是不是有腐蚀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02不能灌的,真要用胶还是密封胶靠谱些

一般小功率电感都是自粘线制作的,502胶水压力不大,不会接触到树脂绝缘层,就算接触了问题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热,确实是那种声音,一般是用过一些用料比较差的显卡,满载那种声音一样,抛掉风扇以外的滋滋响 ...

用料好也响,名人堂显卡满载一样非常大的滋滋声

网友:
电感响,其实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小功率电感都是自粘线制作的,502胶水压力不大,不会接触到树脂绝缘层,就算接触了问题也不大。 ...

热熔胶可以吗?

网友:
热熔胶你能渗进去?

电感的缝隙空间也只有502之类的能渗入。

其他说明704,AB脚都无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固态本身问题,可能还跟你的电源有关系。

电源 + 固态,一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