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摄像头放在楼梯口,监控自己家大门口

楼主(2023-04-25):
放在楼梯口,监控自己家大门口,或者在自己家大门通过猫眼装一个监控,能拍下来最好。有人天天把垃圾扔我家门口。图片是从家里拍的防盗门构造。防盗门里面改造是从上往下依次是:门铃(坏的),观察口,猫眼。我在想能不能把喇叭拆了,把摄像头从喇叭位置往下放到观察口,就不用在猫眼上面下功夫了。

网友:
在门上面的灯位置装个半球形的

网友A:
用一个旧手机透明胶带粘在猫眼上,下一个有人过来自动拍照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程序)

网友:
我记得在windows系统下有一个移动侦测程序

网友B:
安一个360或者小米家用无线摄像头就可以了。甚至可以装一个假的半球在门上,应该也能够防住正常人了。

网友:
好像有个掌上看家APP可以把旧安卓手机变身监控

网友:
装在门口墙上就行,小米或360,可以APP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一个360或者小米家用无线摄像头就可以了。甚至可以装一个假的半球在门上,应该也能够防住正常人了。 ...

我想装在家里对着门外拍,解决被盗

网友:
去论坛买个库存或二手合适的行车记录仪就行,广角夜景也好,带移动侦测,循环录像,上电自动开机

网友:
家里装电信宽带不是有免费的小翼管家?我农村的就装了。
两条宽带,五个手机,套餐169元。

网友:
装一个假的半球在门上,这个最简单

网友:
宝上那个17块的ipc很小带走廊模式据说很香

网友:
学习学习,也有这方面打算

网友C:
那种智能猫眼行不行?就是通过猫眼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种智能猫眼行不行?就是通过猫眼装的

安装个针孔摄像机就可以了,多大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旧手机透明胶带粘在猫眼上,下一个有人过来自动拍照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程序) ...

手机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智能猫眼行不行?就是通过猫眼装的

我想买个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个针孔摄像机就可以了,多大点事

给个链接,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装在家里对着门外拍,解决被盗

买个小度智能音箱放家里对着门,有看家本领,移动侦查,手机还可以随时看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旧手机透明胶带粘在猫眼上,下一个有人过来自动拍照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程序) ...

手机要不要天天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