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在2023年,一台2007年的iMac还可以做什么?

楼主(2023-04-25):
继续把我原来发在zhihu的老帖搬运过来。早期的imac还是乳白色亚力克外壳的年代,总给人一种温润感。比现在的电脑更有一种温度感,所以非常喜欢。
2005年,苹果CEO乔布斯宣布Mac电脑的处理器将由PowerPC转换为Intel,因为当时的PowerPC处理器能效比过低。2006年初,第一批使用Intel处理器的Mac电脑上市,第一款便是使用Intel Core Duo的iMac,它的性能是iMac G5的数倍,同时具有更高的能效比。
我手上有一台2007年末的iMac20.1寸。它搭载的是Intel Core 2 Duo。与2006年初的的iMac相比,它是基于64位的,而2006年初的iMac是基于32位。我手上的机器CPU的具体型号为Intel Core 2 Duo T7200,双核双线程,主频为2.1GHz。显卡为忘记了,性能当然不是一般的弱鸡了。它的屏幕为20.1寸TFT屏,分辨率为1680*1050,在当时是一块很好的屏幕了。
但在不久前不小心换内存时把它搞坏了。索性大卸八块,拆了它niang的。开启了它的改造历程,准备把它改造成windows系统,并且提升性能至可用。
拆到留下外壳 屏幕和散热器以及风扇,其他的一概不要。
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风扇的苹果定义和pc定义不同,弄了很久不得要领,后来开启暴力模式,买了几个电脑上常见的风扇,拆出核心来把苹果风扇的核心替换掉。
换好后就直接可以插pc主板上了。
主板用了一套技嘉的H77-TN+i5 3570
经过比划放在屏幕左下角,主板hdmi线输出到屏幕驱动板,驱动板接显示屏。然后显示屏供电和主板供电分别用并联的2块电源板。显示屏供电接高压板,高压板接显示屏灯组。散热用了原来的风道和涡轮风扇,散热器反向扭转180度刚好接到cpu处,真是很神奇。sata固态硬盘放原来光驱位。
喇叭用的是笔记本上的喇叭,接在屏幕驱动板的音频输出上。
顺利点亮。
配上原装鼠标键盘,就这样重新获得了新生。

网友:
拆下来的配件送给我吧

网友:
真个难看了哇

网友:
改的不错。摆着也好看

网友A:
改造成一体机了,还是要搞好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成一体机了,还是要搞好散热问题。

散热挺好的,安静的不行。对了,我还把高压板拿掉了,换成led背光了。

网友:
苹果一体机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块这个机器的屏幕   有没有便宜的屏幕驱动板推荐

网友:
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B:
你这是全套内核换了只用了个苹果机的显示器和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全套内核换了只用了个苹果机的显示器和外壳。

还有苹果的屏幕、风扇、散热器及原始风道设计。

网友:
为啥不用主板中自带的LVDS输出接屏幕,省一个驱动板,电源也只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