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这算短路了么?今天新焊了一块stm32的PCB ....

楼主(2023-04-25):
今天新焊了一块stm32的pcb,还没上电,有一个排针是由swclk引出的,测得这个排针对地的电阻为0.9欧姆,请问这算短路了么?

我根据电路图已排查了swclk线路周边,与其他元件的引脚和覆铜(地)都比较远,不应该发生短路的情形。

如果现在上电会冒烟?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不过,短路不会导致芯片冒烟,冒烟的是电源。

网友A:
印刷版,焊接都可能出问题, 板焊好,上电之前,电源和低端先测下电阻,以防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刷版,焊接都可能出问题, 板焊好,上电之前,电源和低端先测下电阻,以防电路 ...

电源正负极的阻值正常,有几K.

用放大镜看了,应该不存在电路板工艺上的问题,也不存在焊接问题。引脚和线路的净空都比较大。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与铺的地铜有点连锡。惭愧。

顺便给大家通个气,stm32引脚,正常的对地阻值大概是5.2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