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初玩RISC-V MCU(CH32V103)之感觉

楼主(2023-04-25):
  国产单片机近年的发展可谓是如雨后春笋、百花齐放。第一次看到国产的MCU采用RISC-V的,那是在浏览沁恒官方网站的时候,那里真想跟风申请个沁恒开发板来玩一玩。所以行动了,几经周折,经过长时间的等待,终于在4月17日接到了沁恒的电话,确认了信息后,第二天开发板发货了,顺丰快递到付。
板子做工都挺不错的。下面就从CH32V103评估板开始玩起吧。
这款板子的型号是CH32V103C-R1-1V1,板载的芯片是CH32V103C8T6。
一开始还认为那个USB typeC可以用来下载程序的,看了《CH32V103评估板说明书》,才知道这个接口只是用来USB主从设备接口的,它与USB_A是并联的,都是连接PA11(D-)PA12(D+),USB下载需要接PB6D-PB7D+。所以想用USB烧录,那不如用串口方式下载,串口方式还可以随时打印调试信息,当然,最方便的下载是用WCH Link下载器了。
编译环境MounRiver Studio V1.84是早就已经安装到电脑中的。21ic论坛中有一篇关于CH32V103C应用开发的专题文章《RISC-V MCU应用开发系列教程之CH32V103 》,这个正好随手拈来,于是选择了 硬件I2C读写EEPROM例程试试。把压缩解压后,用MounRiver Studio打开、编译,编译速度还不错的!
主程序很简单:
int main(void)

{

    u8 data[SIZE];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AT24CXX_Init();

    printf("Start Write 24Cxx....\r\n");

    AT24CXX_Write(100,(u8*)TEXT_Buffer,SIZE);  //写入数据
    printf("24Cxx Write Sucess!\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Read 24Cxx....\r\n");

    AT24CXX_Read(100,data,SIZE);               //读取数据

    printf("The Data Readed Is: \r\n");

    printf("%s\r\n", data);                    //打印输出数据

    while(1);

}

WCH Link下载器还没有到手,暂时用串口下载吧。串口下载有点难,流程如下 :
1、BOOT0通过杜邦线接入3.3V电源。
2、打开WCHISPTool 工具,选择相应串口下载方式,选择下载固件,勾选芯片配置,点击下载。
3BOOT0接地,重新上电,即可运行用户代码。
用串口查看打印信息,怎么只有前两行?
而正常应该打印:
后来通过查看电路原理图,才知道犯的是低级错误:板载24C的SDA 和SCL引脚还没有接入单片机的引脚。通过查看数据手册《CH32V103DS0》,将24C的SDA通过杜邦线接到PB11,24C的SCL接到PB10,结果完全正常。
在测试的过程,有几点想说一下:
1、沁恒单片机的下载机制独特,无论是串口下载还是USB下载,都得通过硬件方法让芯片从BOOT运行。以前玩CH552时,总想从软件方式来让芯片自动进入烧录模式,至今未果。自动下载模式有待以后再次研究。
2、烧录工具WCHISPTool如果能添加串口工具,会使用户调试更加方便些。
3、MounRiver Studio V1.84与Keil MDK使用方法基本相同,用户转型毫无障碍,一来支持中文显示,二来新建工程随即得到工程模板,方便快捷。也像VSCode一样支持函数跳转,阅读代码方便。沁恒的例程中有中文注解,咱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觉得蛮好的。
4、CH32V103与CH32F103,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代码也大同小异,所以从xx32F移植到CH32V,应该不会有大的难度。

网友A:
risc-v凉掉了,没什么戏,intel已经退出, 想撬动arm太难,就好像手机要撬掉安卓一样

网友B:
真不错,wch还能给你寄,两年前找wch申请两个mcu到现在都没搭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sc-v凉掉了,没什么戏,intel已经退出, 想撬动arm太难,就好像手机要撬掉安卓一样 ...

各有各的优点吧,RISC-V 主要是开源、免费,但技术保密性应该比ARM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wch还能给你寄,两年前找wch申请两个mcu到现在都没搭理我

只申请两个mcu?太少了吧,自己付顺丰邮资,有时不划算的。我认为要申请就申请开发板+MCU,这样一来,可以直接进行测试,二来自己可以打样再测试。
不过这公司赠送评估板一般面向学生群体,要不,你可以按他们说的,通过学校渠道申请。

网友C:
RISC-V还是不错的,指令集架构开源,生态也比较好了,人人都可以免费设计自己的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申请两个mcu?太少了吧,自己付顺丰邮资,有时不划算的。我认为要申请就申请开发板+MCU,这样一来,可 ...

我就是用学校渠道申请的,当时正赶上stm32暴涨,有钱都买不到的那种,我就想着试试国内平替,结果stm32价格都将回去了也没见他们给我答复

网友:
STC的32位8051,1T 8位8051, 芯片,实验箱,核心功能实验板都是 【免费+包邮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ISC-V还是不错的,指令集架构开源,生态也比较好了,人人都可以免费设计自己的CPU ...

这就会导致各个厂家生产的MCU不能代替其他厂家的,就连烧录器,也可能会专“机”专用了。不像ARM系列的,通用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