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高端的玩具相机

楼主(2023-04-25):
玩具相机,具有真实相机的全功能,可惜设计有缺憾,

电池粘在主板的LCD插座上,摔时,把LCD插座扯了下来,
主板的走线也被撕掉,线实在太小,技能有限,己无法接回

网友A:
这、、、定焦,那还真是个玩具,不过这玩具也舍得下本了,其实再增加一点成本,功能更好

网友:
高级呀,居然真能用

网友:
掰下来就好,好奇为啥要摔?

网友:
焊得回的,花点时间,那些玩切割键盘的人喜欢修。

网友:
这个玩具相机看着还挺高级的,还带这么大块电路板。

网友:
有一种带打印的那种玩具相机差一点买了,后来想了想就算了

网友:
第一次见玩具数码相机

网友:
扯下来的吗

网友:
大玩具,除了镜头不好啥都好

网友:
双面胶贴错了地方,不应该贴在元件上。飞线换个座子就好了,问题不大

网友:
摄像头加液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定焦,那还真是个玩具,不过这玩具也舍得下本了,其实再增加一点成本,功能更好 ...

在北京红桥市场里见过,给小孩用的,廉价记录仪方案,万一摔坏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