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这颗电阻阻值该是多大的?

楼主(2023-04-25):
如图所示,该电阻估计是碳芯电阻,其外表色环无法读取其阻值,不知道论坛是否有大神知道,麻烦告诉我一声感谢

网友A:
这个看不出来,建议在板子上找到一样的电阻,测试一下做对比。

网友B:
银 棕 黑 棕 大银(误差)

不知烧了没有,烧了色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 棕 黑 棕 大银(误差)

不知烧了没有,烧了色就不对。

没有烧,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不出来,建议在板子上找到一样的电阻,测试一下做对比。

单独一颗没有一样的

网友B:
没有烧就简单了,直接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烧就简单了,直接万用表测。

测过,发现阻值和色环读数完全不对,所以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过,发现阻值和色环读数完全不对,所以很奇怪

时间久了,磨损严重,看样子是个小阻值电阻,还是炭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磨损严重,看样子是个小阻值电阻,还是炭芯的。

在线实际测量阻值是4.0-3.9欧姆,和色环读数相差很大,所以就不知道到底阻值是多少了

若按照排除那根粗银色表线就是 棕黑棕银,那么阻值应该是100欧+-5%,然而实际却不一样

网友:
看电路图芯片去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实际测量阻值是4.0-3.9欧姆,和色环读数相差很大,所以就不知道到底阻值是多少了

若按照排除那根粗银 ...

拆下来测试,不然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实际测量阻值是4.0-3.9欧姆,和色环读数相差很大,所以就不知道到底阻值是多少了

若按照排除那根粗银 ...

拆开引脚测才准啊

网友: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具色环真的读不出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实际测量阻值是4.0-3.9欧姆,和色环读数相差很大,所以就不知道到底阻值是多少了

若按照排除那根粗银 ...

在线测量阻值不准确,要焊开电阻一端再测量才行。

网友:
焊下一端再测啊,如果有其它电阻并联那就不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过,发现阻值和色环读数完全不对,所以很奇怪

你要从板子上取下测

网友:
拆开量一下这么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实际测量阻值是4.0-3.9欧姆,和色环读数相差很大,所以就不知道到底阻值是多少了

若按照排除那根粗银 ...

测电阻不要在线测,最少你要拆下一头来再去测,在线测把别的原件一起测上了。

网友:
银棕黑棕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