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铝塑板表面的保护膜时间长怎么去掉?

楼主(2023-04-25):
      这两天有空,又DIY一个大功率的直流电子负载,几年前单位装修的时候请木工师傅用铝塑板做了一个机箱,这次拿出来用,结果上面的保护膜撕不下来了。

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层保护膜去掉?请各位出出主意。

网友:
好像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一点点的扣,可能加点酒精要容易些

网友A:
吹风机加热或热风枪加热====加热即可

网友:
洗板水,洗完绝对亮晶晶

网友B:
加热到烫手会好撕些,但放太久膜老化了就不行了,只能用点化学的东西了,比如解胶剂、渗透性强的机油

网友C:
热风枪吹,然后撕下来,如果有残胶,网上有买喷雾除胶的,一喷一擦就好。

网友:
天气好的时候在太阳底下晒一下

网友:
尝试吹风机加热一下,看看好不好去掉保护膜。

网友:
加热看能不能撕,估计够呛

网友:
热风加香蕉水

网友:
热风枪加热边热边撕应该行

网友:
热风枪应该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加热或热风枪加热====加热即可

我试试看,估计也有点难

网友:
3楼的通用方法最简单

网友:
只要保护膜还是有韧性的,加热撕掉即可。

网友:
加热这个办法比较现实,用酒精浸泡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到烫手会好撕些,但放太久膜老化了就不行了,只能用点化学的东西了,比如解胶剂、渗透性强的机油 ...

是的,放了有几年了,保护膜老化了,今天用几个小时电吹风加热一点一点地撕,才处理干净一块面板,盖也同样方法处理的话,有点费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吹,然后撕下来,如果有残胶,网上有买喷雾除胶的,一喷一擦就好。 ...

电吹风加热后,能一点一点地撕,但由于保护膜老化了,处理起来也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