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夏普LCD-60LX550A电视失败,索性直接当LED照明灯用

楼主(2023-04-25):
同事家的,坏了很久了,让我帮看看能不能修

起初表现是开机亮一下就灭了,亮机是仔细观察有横线

机器上印有“内部销售”字样

亮一下屏幕就成了这样,背光还在,只是没有图像

单独把屏线,拔掉右边,左边一半显示正常,能持续使用

拔掉左边,右边显示一会就保护,然后屏幕下部分有横线

一开始以为屏线有问题,结果买了一对,还是没用,问题反倒严重了,没图像了

后来通过测量发现,拔掉右侧屏线,逻辑板有供电

插上右侧屏线,逻辑板就没有电压了

后来又买了逻辑板,故障依旧

同时说电视不要了,我就想着拆开屏幕看看究竟

结果一看模组,烧了

一共16个模组,每个模组都多多少少有烧蚀的痕迹

只能压屏了,没啥维修价值了,干脆把液晶拆掉

留下背光部分,当超级豪华LED灯用得了

只留下电源板即可

改造一下控制接口

从5V待机电压,通过电阻引线四个地方。

通电实验。直接点亮

亮度不是一般的高

这回搞维修有补光灯了

整机功耗124W,一个豪华LED灯诞生了。只是苦于如何固定在屋顶?

单独点亮LED背光灯条,可以甩开主板,单独让电源板(内含背光驱动电路),点亮LED背光灯,具体的设置方法是:P7002是电源板上通往主板间排线的插座,15脚输出BU5V待机电源电压,用1K或2K电阻,把BU5V分别加到: 14脚电源开指令输入端PS- -ON、 24脚背光开指令STB输入端、17脚脉宽调光PWM1输入端、21 脚调光输入端OFL。连接好后,通电,看到背光点亮。

网友:
哈哈,我刚刚坏了一片大电视屏,确实是

网友:
60寸LED大灯,这还是有匀光板的,当照明也真的舒服啊,就是功耗有点大了

网友:
屏线是什么缘故烧的呢?

网友:
是不是左边还可以当显示器用

网友:
前两天有个差不多的夏普黑屏,红灯闪,保护了。两根LED灯条里面坏了几颗,换灯板后强制开机取消保护模式,OK

网友A:
124w?感觉不对劲~

网友:
这个LED大灯装在厨房显得特别高档!

网友B:
另一个排线少插13根试试,别问为什么,试试又不要钱,这样能修复的概率很大,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网友:
现在的电视屏坏了可能就这点作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w?感觉不对劲~

差不多吧,老机器,额定功率179W

网友:
把背光的检流电阻调整一下,牺牲一点儿亮度,是否能降低功耗~~~毕竟120多w的功耗,当个灯有点儿奢侈。

网友:
去,弄几个皮影木偶,可以用来玩皮影!

网友:
,这个可以,吊屋顶当灯用。

网友:
当照明灯功耗有点大,而且也不好放

网友:
额定功率179W

网友:
直接吊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一个排线少插13根试试,别问为什么,试试又不要钱,这样能修复的概率很大,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

第13脚不插吗?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13脚不插吗?什么原理?

第一到十三条都不插,最多可以尝试到18条,直至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