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酷冷TK92键盘拆解整备

楼主(2023-04-25):
前段时间闲鱼上又搞到一把TK92,成色价格都不错28块到手感觉超值。

之前已经有一把茶轴92,这次是青轴,一直没买过青轴,一般青轴2手手感都不行了 ,这也是价格便宜的原因吧。

到手还是有惊喜的,通电全点亮全触发不算惊喜,手感竟然还在,脆生生的卡次卡次触发的声音,跟以前过手的红茶明显不同,敲键盘变成了很有愉悦感的一件事。

拆出来,樱桃青轴,蓝灯蓝色喷漆钢板,之前的茶轴是茶色钢板配白灯,红轴配红板红灯,系列里没有黑轴版本。不知道大家注意没,船厂、灯厂等一些厂家不做黑轴键盘,网上搜过说是这些厂家调研发现玩家不喜欢黑轴,黑轴确实有点累手,但钢厂的6G、7G系列一直都是有黑轴的,罗技有没有黑轴不清楚,没用过罗技键盘不好说,但鼠标只认罗技。

成色很不错,浮尘也不多,15年生产,也快十年了。中框下面位置有一点点锈迹,估计洒到过少量水,中框塑料磨损了漆面,才腐蚀生锈,好在就一点点,瑕不掩瑜,小细节方向键四颗键正装,其它键都是倒置,键帽上透光位置也比较靠下,方向键跟数字键重合是这把键盘的特色。

单层板,焊点都在背面,T口键线分离小板手工焊接,用料可以,做工一般,固定螺丝两个都少上一个,钢板固定底壳5个螺丝的,也只上4个,不是个例,两把键盘都这样,降本增效也不差这俩螺丝吧。

外壳ABS,厚度一般,造型方方正正,外观这块还是很讨喜的。酷冷在键盘上没用自家传统的CM标,重新设计的星云标,说起来还是比字母漂亮点。

整备出来还是比较漂亮的,玩的键盘不多,这把算是比较另类的,很少玩87键,总感觉87头重脚轻,硬生生砍掉数字键区让整个键盘不漂亮了。这把92比87长了那么一丢丢,在同样不太占用桌面的情况下可以实现104键的功能,数字和控制键区通过number lock键切换,实用性更强。
这把键盘另一个特点是FN键的使用,一般的机械键盘功能区辅助功能都是通过FN键+某F键来实现,比如说音量加减,按下FN同时按下某个F键而且需要多次按下,这种操作就比较繁琐了。而在这把键盘上,长按FN至灯亮后,功能区的辅助功能单击即可触发功能,操作简化了,很实用。
优点有缺点也有,因为功能区和控制区都是通过切换实现控制功能,所以在POST过程中想要进BIOS这种在基础功能无法实现,Del、F1键等都用不了,没办法这是硬伤。再就是配列,最下面一排,不单单是主键区,数字键区更难配,其实主键区这种配列对日常使用是很友好的,大Ctrl小Win不管办公还是游戏都方便,Ctrl用的多,大一点小指按起来舒服,Win小一点减少误触,当然游戏现在大家都直接锁Win了。这种配列的键盘船厂一直在用,灯厂有一部分在用,其它厂家用的不多,要是有想玩这个键盘的,闲鱼淘宝,先看能不能搞到键帽吧。

网友A:
酷冷的键盘不错,这种孤儿配列一定要帽全的,不然烦死,我手上还有两把海盗船的没键帽懒得收拾。

小板T口可以改个C口,更方便。手上还有把金士顿阿洛伊FPS Pro,T口焊在主板上的,想改都不好改,费老劲才找到一跟T口线

网友:
清理清理就很漂亮啊

网友B:
电路和用料设计不好。
mini USB接口是贴片,没有用过孔,也没有加固,插拔很容易撕裂。要学习一下西数移动硬盘的教训。
USB线没用上连接器,而且GND和shield并线,钢板又飞线接地。
玻封二极管和手工焊接都是降成本的做法。国内代工就是人工便宜。
还是台湾立宝的酷冷大妈好看啊。
键帽还是算主流,不是独家标准,多买几套呗。

罗技鼠标中键渣渣,要不就是滚轮渣渣,大手鼠标屈指可数(实际上现只有G604一个)。已转别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冷的键盘不错,这种孤儿配列一定要帽全的,不然烦死,我手上还有两把海盗船的没键帽懒得收拾。

小板T口 ...

自己留了好多T口线,还改过一条,够用
这键帽确实不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用料设计不好。
mini USB接口是贴片,没有用过孔,也没有加固,插拔很容易撕裂。要学习一下西数移动 ...

T口小板有卡口有过孔有螺丝固定,稳的很,这点没得黑,比jaki005好太多
TK国内生产,同期比用料不差,但跟XT没法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留了好多T口线,还改过一条,够用
这键帽确实不好配

网上有基本全新的帽全洞洞船,65一把,键帽加拆轴,应该也能回本.....

网友C:
酷冷还是首推XT一代和烈焰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基本全新的帽全洞洞船,65一把,键帽加拆轴,应该也能回本.....

贵了,六十多
玩过一把K68,带凸点的空格手感很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酷冷还是首推XT一代和烈焰枪

XT确实不错,烈焰枪也就那样

网友:
usb线连个插接件都没,这也太糊弄了

网友(2023-05-25):
引用 楼主:
XT确实不错,烈焰枪也就那样

XT是湾湾产的,没有背光,做工手感确实不错,办公室正在用一把87键的红轴,京东自营现在只有一个款在卖,难道是要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