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这个是不是电容

楼主(2023-04-25):
淘来一个坏硬盘   通电  主控  颗粒 内存 都发热    万用表瞎戳戳    发现它滴滴响    上电  一脚对地有1.2v电压     拆了它就不热了  是电容还是电感 ?

网友:
这应该是电感,旁边浅灰色的电容。

网友A:
能测量出电阻来就是电阻,不是就测电容,能测出来就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测量出电阻来就是电阻,不是就测电容,能测出来就是电容

没电阻   直通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电容来着,不过这玩意好像是坏了,变成电阻了。。。。。。。

楼主:
好了  这回安静了  拆下这四个了  46xt  46en 58xt  ps3111  这些总有一个可以开卡这四个吧?   这四个都有  最好是3111  有空的3111

网友A:
直通的,有没有可能是电感?

网友:
看起来是电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电容来着,不过这玩意好像是坏了,变成电阻了。。。。。。。 ...

换个电容上去  直接提示设备硬件出现致命错误了  比原来还离谱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磁珠吧。
不量量哪里短了?说不定抠个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通的,有没有可能是电感?

不确定   难道是滤波电感?

网友:
颜色偏灰色,应该是电感可能有误,欢迎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磁珠吧。
不量量哪里短了?说不定抠个电容就好了

额  就是拆了它  整个硬盘都凉快了      没拆之前全是明显感觉发烫

网友:
有工具就怎么都好说,没工具就没办法了
电桥是个好工具,可惜贵啊

网友:
感觉没坏,是电感

网友:
应该是电感,保险作用。如果是电容的话,有一端应该接地。

网友:
明显是磁珠电感

网友D:
这个应该跟群联的E12S是一个东西。只不过主控打了其它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跟群联的E12S是一个东西。只不过主控打了其它名字

就是这个主控  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