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单反 宾得K30红外遥控不能用

楼主(2023-04-25):
单反很久没用了,51准备拿出来嗮嗮,结果红外不能用了,万用表检查电池没问题,替换电池问题依旧。用手机检查红外灯按下时有信号(发光),这就把我难道了……这货又不纯在配对,遥控器信号也能发出,没思路了

网友A:
是不是操作有问题?先方向键右,设置成遥控模式,然后对焦一下,然后相机上就开始闪,然后按下遥控键拍照。

网友:
放坏了?不太可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操作有问题?先方向键右,设置成遥控模式,然后对焦一下,然后相机上就开始闪,然后按下遥控键拍照。 ...

就一个按键,没有方向,机身设置了红外模式,对焦倒是没注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一个按键,没有方向,机身设置了红外模式,对焦倒是没注意

很有可能是没对焦导致无法遥控拍摄,久了没用记不得操作步骤了,以为按下遥控器自动对焦拍摄。
看着已经在路上的新遥控器,我陷入了沉思···

网友:
宾友握个爪
宾得要先在驱动模式中选遥控器,K30只能在前方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