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接上回,修复合金龙头弄坏的丝扣

楼主(2023-04-25):
上回说到合金龙头断裂在螺纹内,虽然取出了,但是螺纹内留下好多残留,新角阀安装不到位,于是购买了一个G1/2的丝锥,由于是修复螺纹,所以找评价还可以的最便宜的下单,不到10元。
隔天收到,测量了一下,尺寸误差还是比较大,由于手头没有内丝件,不好实际测试,用卡尺对比数据比较的。
首先g1/2是没有锥度的,但是这个丝锥有一定锥度,但又不是ZG1/2的规格。还有就是标准是20.955,实际最大是20.6,前段(用于修复的有效部分)不到20。不过对我来说任何工具总有合适使用的地方,整体做工还不错,没有毛刺。

楼主:
后面的四方像是热墩的,螺纹像是车的或者滚的,四个槽像是磨的。

网友A:
好用吗 感觉定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吗 感觉定不到位

比没有肯定是强太多了,以前是用钩针一点一点清理,

网友:
这种修复工具,还是备一个,早晚用得上。

网友:
有合适的工娰的确事半功倍

网友:
这活不好干,

楼主:
今天对比了下,基本不能用,由于前端细,被修复螺口深度有限,根本无法咬合螺纹。只能改装一下,切断,只保留大于20的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对比了下,基本不能用,由于前端细,被修复螺口深度有限,根本无法咬合螺纹。只能改装一下,切断,只保 ...

你买的应该是头攻,买二攻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应该是头攻,买二攻才对

好像直径大的只有一个,这个尺寸不标准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下单是G1/2,实际发货是1/2NPT14,查了资料npt就是锥度螺纹,就是说发货有问题?

楼主:
功课没有做足,卖家写的是管螺纹,实际配件是.NPT,还得重新买工具。

网友C:
期待后续,4分内牙到底要买哪种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后续,4分内牙到底要买哪种合适呢???

目前接触最多的铜件,不锈钢件,ppr管件,都是G1/2-14规格,就是圆柱螺纹,一英寸14牙,牙角度55度。

楼主:
锥度螺纹装修很少见,一般是燃气,气动工具见得多,还有以前的铁水管也是

楼主:
继续研究,好像npt是美标,就是60度牙,锥螺纹,一英寸14牙,国内很少见,除了14牙这个数据和G螺纹一样,其他都不同,感觉卖家是吧外贸单拿来销售了。

网友D:
管螺纹是有椎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螺纹是有椎度的

管螺纹有圆柱的和锥的,都叫管螺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对比了下,基本不能用,由于前端细,被修复螺口深度有限,根本无法咬合螺纹。只能改装一下,切断,只保 ...

好用就得切割一下前端,抖音上有人已经改装过了;先使用16.5mm的钻头先钻孔,然后用大钢钉剔除残留部分,最后再用这个东西把螺纹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用就得切割一下前端,抖音上有人已经改装过了;先使用16.5mm的钻头先钻孔,然后用大钢钉剔除残留部分, ...

前期功课没有做足,卖家文字描述是管螺纹,实际商品是npt,不光是锥度问题,牙角度也不一样,好在不太贵,退货不值得。已经新下单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