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公牛无源无线门铃(型号BULL GWM02)

楼主(2023-04-25):
朋友家一个门铃不响了,拿回来拆开检查了一下。发现只是一颗贴片电容损坏了。

主机直插220V交流电,开关按钮通过按压开关自发电,无需电池供电。

1,主机与按钮正面。

2,主机和按钮背面。

3,主机内部。

4,主板。

5,背面。

6,按钮

7,按压开关,铁心顶端有一块强磁铁,(利用磁路断开、闭合原理?)

8,按钮内部。

开关自发电草图(按钮开关按压时使强磁铁与铁心闭合)

按压开关时产生一个3v左右的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给电路提供电源

拆解完毕!感谢观看!

网友A:
自发电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发电的按键?

对的 就是利用线圈(铁心留有磁缝)强磁在磁缝中间闭合断开) 具体原理我也不知道 瞎猜

楼主:
发电组草图大致是这样子。按钮开关就是控制强磁铁与铁心磁路通与断。按压过程产生一个3v左右的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给电路提供电源

草图已编辑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B:
门铃,用过几节电池后就再也没有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铃,用过几节电池后就再也没有用过了

这种开关是无源的 不需要电池

网友:
第一次看到公牛的门铃,做工不错!

网友:
无源的门铃是比较省事,不知道距离可以有多远

网友:
现在这样的无线门铃很多很流行

网友:
不用电池,很不错。有的无线开关也是按压自发电

网友:
无源无线门铃,做工很不错。

网友:
想到了小时候读书时的一句话,
磁生电;电生磁。。。

网友:
门铃都这么复杂了

网友:
这个很别致,自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