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洋F-020SD超声波清洗机开箱拆解及一些改进

楼主(2023-04-26):
2019年买过一台洁盟JP-020PLUS,存在设计缺陷退了货。几年过去了,产品应该更成熟 ,就打算重买一台。淘宝上超声波清洗机品牌很多,结构大同小异,最后选择了福洋F-020SD,3.2L,工业振子 120W。

先来看下外观和做工:

主机

正面控制面板,数显带定时加热脱气变波功能。

两侧面是塑料提手和散热口。有些品牌3.2L型号没有提手,搬运和排水都极其不便。建议一定要选带提手的。

每条散热口大约6厘米长2毫米宽,总面积很小,空气流通差。

电源线品字插座和开关。

底板散热口。

底板螺丝开孔不正,扩过孔。螺丝是不锈钢的。

软胶脚垫质量不错, 做工好没异味。

这个角有点尖。

304清洗槽,可以看到两个振子不居中,一开始以为是品控不好,拆机后发现是给加热块腾空间。

清洗槽和外壳是用胶水粘接的。

不锈钢盖子

福洋天猫旗舰店上叫它降噪盖,实际盖上后与清洗槽振动碰撞,噪音反而更大。

盖子上的提手很薄,手感差。

盖子反面。

304清洗篮,做工不错。

提手可转动。

焊接。

底部脚撑。

加厚硅胶垫,防止磨损清洗槽。

现在开始拆机

拧下底板四角8颗螺丝即可拆开。

结构跟其它品牌超声波清洗机一样。 这款清洗槽包裹了一层消音棉,至于效果就不清楚了。

电路板特写

清洗槽背面安装的工业振子和加热块。上面提到过振子未居中安装,是给加热块腾空间。

与振子连接的硅胶线,18AWG。

和森品牌的振子。不知道RANK E是什么精度的,谁能告诉我?

开关插座

打灯看到内表面落灰,说明板材加工组装前未进行清洁,非大厂品控 。

振子正负级焊点表面抹了白色胶水,不知道这层胶用途是什么?防焊点氧化?但反面没抹岂不是成了短板?

底板和侧板,厚度约0.55毫米,用测含锰量的药水测为201的。板材偏薄,如果加厚到0.8mm以上就好了。

个人感觉这款超声波清洗机做工用料不算优良但也没明显缺陷,整体还可以。

使用了几次,发现一些问题:
1. 盖子提手手感太差。用料太薄,加上边缘没打磨很影响使用体验;
2. 盖子噪音。如果使用盖子,盖子与清洗槽碰撞发出更大的噪音;
3. 清洗篮提手噪音。清洗篮提手震动发出噪音令人不爽;
4. 散热差。3.2L型号没有散热风扇,虽然有散热口但总面积小通风差,不锈钢外壳本身导热就差,这就是一个闷罐 。环境温度高时可能影响稳定性。且说明书建议工作1小时停机3分钟,分析是为了降温。

针对以上问题点进行如下改进:
1. 盖子提手手感太差。
用细砂纸打磨,先用180目,再用320目。打磨后手感会提升很多,不说有多舒适,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一提就难受。打磨时可以顺带把盖子边缘也打磨一下。

2. 盖子噪音。
很多其它品牌的超声波清洗机盖子都有这个通病。都是不思进取,这么多年没点改进。
我的解决方案是在盖子四角抹一层天目706硅橡硅,实测效果很好(但不知道耐久性,不清楚经常遇水是否会脱落)。

胶只要薄薄一层,并且涂抹到边沿。同时要尽量美观 。

3. 清洗篮提手噪音。
在提手上安装热缩套管。

4.散热差。
加装散热风扇。考虑过往内吹,往外抽和内部吹三种安装方式,最后确认往外抽效果最好。
电路板上有220V交流输出可给风扇供电。因为超声波清洗机本身噪音不小,所以风扇别太吵就行。选了这款式实测4800转每分钟的双滚珠轴承6厘米风扇。

用电磨给底板打眼和挖孔,注意降温,否则底板会因高温变色。

用砂纸打磨切割面。

打磨后效果不错。

安装风扇和降压模块(AC220V转DC12V)。

特写。

安装304防护罩。

特写。

安装完成后测试,发现出风量小,风扇噪音大。分析是由于进风量不足造成。所以还得再开一个进风口。

再次用电磨开孔。

进风口开孔位置需对着下图红框里的元件,这两个元件发热最大。

开孔位置合适。

防尘网目数选高一些的,这样当水流过时由于张力能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我用的是304不锈钢40*60目(实测目数),边缘PE热熔固定。

304防尘网压环。

准备安装进风口防尘网。

进风口防尘网内部效果。

正面效果。

特写。

整体效果。

开完进风孔后再测试,风扇出风量够大,风扇噪音明显变小。效果满意。

以上改进只是出于个人兴趣,不改一样正常用。

以上为此款超声清洗机的开箱拆机和一些改进。希望对有兴趣购买成品超声波清洗机的朋友有帮助。

洁盟JP-020PLUS超声波清洗机,飞梭调温有缺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329-1-1.html

网友A:
楼主手工漂亮,敢问多少大洋?
传言说不能清洗钻石,楼主验证一下

网友:
再大些,就可以把洗衣机退休了。

网友:
活儿干的挺漂亮的,侧面其实可以不用风扇,底部装一个就可以对流了,706耐候性防水性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漂亮,敢问多少大洋?
传言说不能清洗钻石,楼主验证一下

替你验证过了,照洗无误~

网友:
我买的淘宝销量第一的电钻磨片偏心,还不如手工开孔,结果我开孔打磨像狗啃一样

网友:
风扇孔开的真漂亮。

网友:
最关键的清洗效果没说,白玉微瑕啊

网友:
完全不像纯手工干出来的活,看来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早想买一个大点的了,价格多少?

网友:
改装的效果看着不错。

网友B:
很细致很漂亮,一点看法:内部积热对加热友好,对电子器件不友好,所以侧孔开在发热部分,考虑时小虫什么 的,加密网等都OK,但如果再考虑防积尘,可以斜边侧缝,避免空气进来对着PCB,然后又贴上防尘海绵进一步阻挡下灰尘就更完美了。同时,因为热空气是往上走的,那么为了兼顾加热与散热,考虑下风道的优化,把任一侧边上边装风扇(垫上弹性片,减振),中间加一隔板(略带弧形),既能增加加热效果,又能提升散热效果。
不知楼主是否又要起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细致很漂亮,一点看法:内部积热对加热友好,对电子器件不友好,所以侧孔开在发热部分,考虑时小虫什么  ...

补一句,早年曾给国外的塔式服务器如HP和康柏机清过灰尘的经验,发现其风道设计真用心,空气流通路径所经灰尘很多,但电路板上相对会很干净。

网友:
这手艺堪称完美

网友:
好手工……应该要几百吧?

网友:
手工开孔是真漂亮。

网友:
楼主开孔手艺真棒

网友:
有效果吗?我感觉这东西没清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