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试玩ESP32-CAM并改造

楼主(2023-04-25):
事实上,入手ESP32-CAM有一段时间了,偶尔玩一下,发觉还是可以的,可以做家用控制的主控。控制端可以使用ESP8266。。。。当然这是设想,有时间、有精力,就想慢慢搞来玩。

测试代码的功能,有MMC-SD、SQLITE3、MQTT、WebServer、HTTP Request + JSON解析、WiFi、NTP自动同步时间等等。
解析JSON,开始使用ArduinoJson,总是提示内存不够(约2~3k字符串)。后来使用 nx-json——严格说这是不完美json解析工具,但胜在小巧。
把功能分别写到不同文件,主文件就短小、清晰。

做了另一个测试,是隔几秒定时拍照,保存到MMC-SD中,32G卡可以保存很多图片——防止某级文件太多,目录分4级;还有了WebServer,可以查看所有相片;也有NTP自动同步时间。

—— 为何带那个大的南桥散热器,因为这只摄像头发热很厉害
分2只2次买的,发觉引脚略有不同,于是修改到相同。
对下载座,圈中的引脚是RESET引出

而这只的RESET没有引出、而是GND,于是割开背后的周边铜皮,飞根线直接接到RESET引脚。

下载插座,加个物理开关,虽然正常情况,可以使用DTR/RTS触发RESET,但很多时间失灵的,总是挺拔USB又麻烦、又容易造成接触不好。

还修改了开发板的配置文件,做了个无OTA、大内存的配置

最后,IDE的插件,全是从Clone源码、再重新编译的。

这些代码,在例子中都有,就不贴了,@nxjson 先前也发过。对于这些功能,谁有不明白,可以留言

--- 一切都是程序,程序也是一切 ---

网友A:
很厉害的样子,esp32在arduino开发支持库很难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的样子,esp32在arduino开发支持库很难添加。

还好,在IDE中配置 一下。

开发板,ESP8266和ESP32,共2个链接

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https://dl.espressif.com/dl/package_esp32_index.json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B:
用VS+PIO开发ESP32,两年了环境没搭好,准备弃疗了。

网友C:
本来打算买一个 用来做监控 几分钟记录一张图片
看你这描述,摄像头还得配个散热片。。。
如果是待机或者很久才照一张照片,发热量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打算买一个 用来做监控 几分钟记录一张图片
看你这描述,摄像头还得配个散热片。。。
如果是待机或者很 ...

要看是哪款摄像头。

这加散热的,是OV5640,不是OV2640。前者像素多,后者略低些,略温。

根据测试,初始化了,就会发热,和多久拍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S+PIO开发ESP32,两年了环境没搭好,准备弃疗了。

说说 哪出问题。

其实网上有步骤,给些建议。
按这一步一步
https://zhuanlan.zhihu.com/p/509527710

https://www.cnblogs.com/sethnie/p/16195614.html

https://www.cnblogs.com/xiumusheng/p/16285037.html

vscode也试过,建议较好、较新的电脑上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看是哪款摄像头。

这加散热的,是OV5640,不是OV2640。前者像素多,后者略低些,略温。

代码只是个点灯,不初始化摄像头,就不会发热么?
如果是上面的情况,还有的搞,也就是每次用完了之后就停止使用摄像头
下次使用的时候再调用初始化程序
如果通电就一直发热,感觉就有必要加上个电源控制电路,使用摄像头之前才给摄像头接通电源

网友:
这加散热,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只是个点灯,不初始化摄像头,就不会发热么?
如果是上面的情况,还有的搞,也就是每次用完了之后就 ...

不初始化摄像头是不热的,温都不温; 频繁初始化、终止摄像头,可能要试试了。

网友D:
俺只会捣鼓点三极管

网友E:
我也买过这款折腾着玩过,后来没时间弄放在角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只会捣鼓点三极管

搞模拟、偏电子,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过这款折腾着玩过,后来没时间弄放在角落吃灰了。

不过,想想,就是将别人抽烟的钱,用来玩电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初始化摄像头是不热的,温都不温; 频繁初始化、终止摄像头,可能要试试了。 ...

明白了 感谢
感觉可以搞一波玩玩了
真要是一直发热,这个问题就太劝退了

网友F:
ESP32摄像头感觉性能不行,像素很差,之前看到pdd有卖很小的那种摄像头能连接wifi你懂得,像素不错是imx258的模组,魅蓝note6的摄像头,那种不知道是什么mcu,还带一个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P32摄像头感觉性能不行,像素很差,之前看到pdd有卖很小的那种摄像头能连接wifi你懂得,像素不错是imx258 ...

只是传输图像那样的,就买航拍wifi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的样子,esp32在arduino开发支持库很难添加。

访问国外网络的问题。
有.exe离线安装包可以下载,直接双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VS+PIO开发ESP32,两年了环境没搭好,准备弃疗了。

Arduino,+  ESP32离线安装插件。 5分钟搞定。